魏老师,我的二代示波器出了点问题,请帮忙解决下。

楼主(2010-07-27):
不知道怎么弄成这样的。
经过测试,似乎是3.3V短路,
在C24位置电阻最小——0.44欧左右。
其他地方0.46欧。
如何解决?

网友:
因为数字部分的所有芯片都使用3.3v这个电源,所以任何一个出现短路都会有这种状况,所以要逐个排查,这个工作量会有点大,得要奈心的找。

楼主:
在C24位置电阻最小——0.44欧左右。
C24靠近的就是那个FPGA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FPGA不会损坏,可能是有什么东西把引脚短路了,仔细检查下

楼主:
我是看到好些管脚是连在一起的,
但由于没有稍微清晰的布线图,不能判断是否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PDF里有很清晰的PCB图,你可以对照看看

楼主(2010-10-29):
今天终于算是完成了一个据说有1kk的产品的开发,以及客户测试——当然,能否拿到,要看商务招标了。
所以,终于下定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也来回检查过,基本还是肯定FPGA的问题。
先是从配置芯片--》AD9288-->RAM ——》晶振(顺便)  ——虽然怀疑是FPGA ,但由于太大,而且也不希望是他短路,所以从附近的,管脚少点的芯片下手,结果

3.3V短路依旧。

终于下狠心,吹下FPGA,清理焊盘后,电阻降低到800(二极管档)!

最后,清理FPGA 各个管脚上的焊锡,避免焊锡的短路。

用万用表测试了:7,9,脚之间。
54,和7,9,42 之间。都是短路的(34401a  蜂鸣器档,显示1.x  换电阻档,也显示1.x 欧)
彻底确认FPGA 完蛋了。

下面是焊接下来后的图片。

楼主:
看来我要请魏老师帮我买一片或者介绍一家稳当的供应商给我了。
谢谢。

先回去吃饭了。饿啊!!!

网友:
上大电流烧,坏的地方马上就出来了

网友(2010-12-16):
现在啥状况了?

网友:
楼主,现在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