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线如果质量不好,对画质有什么影响? 另: 如何判断是1.3版本?

楼主(2010-07-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感觉都是数字传输,只要一般的屏蔽线,都不会影响音质

网友:
貌似不太长的话,接头的质量(尺寸、触点性能)比线的质量重要

网友:
雪花是模拟电视的特征,是视频信号里面有很大幅度的干扰信号引起的,数字电视有干扰就是出马赛克了,不过一般只要没有很强的干扰都没有马赛克,音频也是啊,你不会连数字信号的纳秒级的延时也能听出来吧,反正我连初烧都算不上,也听不出来。

网友:
HDMI传输是数字信号,但因为速度高,数据线不好还是有干扰的。最明显是不能是实现1080P的点对点吧,即屏幕选择1:1显示时不能全屏。
1.3版就可以传输1440P信号,有这么大的显示器才能验的出来,否则只有看产品标的规格。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雪花是模拟电视的特征,是视频信号里面有很大幅度的干扰信号引起的,数字电视有干扰就是出马赛克了,不过一般只要没有很强的干扰都没有马赛克,音频也是啊,你不会连数字信号的纳秒级的延时也能听出来吧,反正我连初烧都算不上,也听不出来。

有次HDMI坏掉一个通道,出来图像就是上面有红蓝雪花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雪花是模拟电视的特征,是视频信号里面有很大幅度的干扰信号引起的,数字电视有干扰就是出马赛克了,不过一般只要没有很强的干扰都没有马赛克,音频也是啊,你不会连数字信号的纳秒级的延时也能听出来吧,反正我连初烧都算不上,也听不出来。

估计是理论派,没用过HDMI的人

网友:
线不好,会有雪花和缺色的,尤其距离长的时候

网友:
开始以为数字传输,只要通就没问题,长期使用发现线与线还是有区别,差的线会出边沿/暗场噪点或时不时黑屏。
当然,噪点或黑屏也与HDMI接口收发电路设计(如阻抗匹配)有关。
总之,HDMI接口收发电路和线共同影响传输质量。

还有,HDMI接口没有自锁装置,常常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看了一下HDMI规范,我猜想是这样的:
HDMI有1个时钟通道和3个数据通道,视频数据是通过3个数据通道来传输的,相当于RGB在物理上是分开传输的,并且视频数据没有纠错码(不过音频数据有纠错码),当线材质量不好时,可能会导致视频数据某一个通道(RGB其中之一)数据发生变化,这时画面上这一点的RGB中其中一个分量就会出错,导致雪花,并且可能是彩色的雪花。

网友:
线材不好,轻者出现雪花,重者屏幕甚至闪烁。我没有用HDMI线测试过,但我测试过DVI线,两者其实是差不多的。
我们定做的线缆,开始时厂家没有按照标准来做,当线缆长度增加时,出现花屏(雪花),甚至有数据丢失现象。
后来,按照标准线缆来做,所有问题消失。

网友:
应该是接头的问题,这么短的距离应该不会有太大差别。
由于HDMI兼容性测试费用很高,目前大部分厂家都没有进行过HDMI测试,导致的结果是兼容性很差。因为HDMI的速度很高,因此对时钟、数据线等长有要求(有些HDMI接口芯片允许不等长的容错值比较宽,但是据我所知,用这类芯片的播放器很少了,成本问题)。

另外HDMI线入门门槛很低,但是要做好,就很难了。我考察过不下10家的声称专业做HDMI连接线的生产厂家,只有一家有HDMI线综合分析仪(这个很贵,据说要500W)剩下的都是通断测试后就出厂了。

如果阿莫需要,我可以寄一根通过测试仪测试合格的给你。

网友:
线材理论上来说应该不分HDMI1.2还是HDMI1.3的标准的,只要线材里面的四对差分线对严格满足100欧姆阻抗就可以了,但是一般的线材厂很难做到,而且也没有测试设备,规矩点的厂家据说也只能做到90欧姆左右,这个跟线材和制作工艺有很大关系。如果线材阻抗不匹配,在高速数字信号传输到电视机后,信号眼图睁的不是很开或者眼图过于模糊会造成HDMI解码错误出现雪花噪点,严重的就是出现黑屏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线不好,会有雪花和缺色的,尤其距离长的时候
我看过有一条线号称 1.3版本的,长度竟然是15米。 可靠吗?

HDMI的标准长度就是15米,所以,如果这条线合格就可靠

网友:
15m是极限了,好的线材才可以达到,山寨线别说15m,5m都不OK的
>15m的只能是忽悠

网友:
另外,HDMI的线,没版本的区别,而所谓的1.4,1.3,1.2之类的版本,是指HDMI接口的版本
或者可以这么理解为,USB1.1, USB2.0和USB3.0这么回事:线的接口,物理上一样的,版本的差别在于传输控制器

但由于HDMI1.3或以上版本比老的1.1之类的版本带宽增加了一倍,因此线材质量差的话,显示效果就大受影响了
这同使用质量差的USB线用在USB3.0上,速度不快,老是掉连接的道路是一样的

网友:
我确实不懂HDMI规范,总以为是数字信号传输呢,不过我有HDMI线,在复旦附近的颐高数码城买的,25元,效果和VGA没发现区别,我的笔记本电脑也有HDMI借口,电视也有,连起来当双显示器用也很爽,看高清电影也挺好的。

网友:
按实际使用距离,买秋叶源或力特牌子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雪花点是HDMI接口线材不好导致的,阿莫更换HDMI线材绝对是对的,这点不用任何怀疑。
第一个问题:HDMI线材不好的话,图像有雪花点,声音更加离谱--杂音很大的。通常情况下,两头的屏蔽层容易破裂,就会表现出这种情况!
要是线再差一点的话,很可能连上机顶盒和电视后,HDMI接口没有输出;解决办法:更换一根比较短的HDMI线材或者质量好的。
什么是质量好的?线材比较胖,两头是镀金的,应该有磁环--这个一般比较好的HDMI线材都有磁环,不用怀疑是接口问题。
第二个问题,这个明天去查一下,我只听说过HDMI1.3标准--好像是传输方式和音质、画质有提高。但是,
没听说过线材有什么特殊之处。
当然,HDMI接口相关的东西都需要认证,这个是一定的。想机顶盒上的HDMI接口,要是标准HDMI就是认证过的,否则,你只能标注DV-OUT丝印。
阿莫遇到的那个商家也不是骗人,他的意思是这个线材是通过了HDMI1.3标准认证的。但是现在机顶盒和DVD真正做到HDMI1.3标准接口的很少,这个需要主芯片支持,不是板级开发能改善的!

网友:
HDMI是数字信号传输的,差分信号,1个是时钟通道,3个是RGB颜色数据通道。因为RGB数据没纠错码,当信号出错时,就出现雪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都是数字传输,只要一般的屏蔽线,都不会影响音质

是数字传输没错,但是主板上为什么走等长差分,还需要考虑阻抗。从这些看出,HDMI接口是很娇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开始以为数字传输,只要通就没问题,长期使用发现线与线还是有区别,差的线会出边沿/暗场噪点或时不时黑屏。
当然,噪点或黑屏也与hdmi接口收发电路设计(如阻抗匹配)有关。
总之,hdmi接口收发电路和线共同影响传输质量。
还有,hdmi接口没有自锁装置,常常导致接触不良。

这个你大可放心,里面的20根线就和USB接口似地,有弹性,你试着插拔,还是要用很大力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另外,hdmi的线,没版本的区别,而所谓的1.4,1.3,1.2之类的版本,是指hdmi接口的版本
或者可以这么理解为,usb1.1, usb2.0和usb3.0这么回事:线的接口,物理上一样的,版本的差别在于传输控制器
但由于hdmi1.3或以上版本比老的1.1之类的版本带宽增加了一倍,因此线材质量差的话,显示效果就大受影响了
这同使用质量差的usb线用在usb3.0上,速度不快,老是掉连接的道路是一样的

就是,很专业啊@!不仅仅是HDMI1.3,就是HDMI1.1,要是线材不好,照样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另外,hdmi的线,没版本的区别,而所谓的1.4,1.3,1.2之类的版本,是指hdmi接口的版本
或者可以这么理解为,usb1.1, usb2.0和usb3.0这么回事:线的接口,物理上一样的,版本的差别在于传输控制器
但由于hdmi1.3或以上版本比老的1.1之类的版本带宽增加了一倍,因此线材质量差的话,显示效果就大受影响了
这同使用质量差的usb线用在usb3.0上,速度不快,老是掉连接的道路是一样的

就是,很专业啊@!不仅仅是HDMI1.3,就是HDMI1.1,要是线材不好,照样有问题!
线不能说没区别,只是要用专业的仪器测试。HDMI接口相关的,都需要认证,你可以看看,在两端接口上,会印有HDMI标识!

网友:
hdmi的标准长度就是15米,所以,如果这条线合格就可靠

如果30米呢?
HDMI规范理有时钟说明,并有解释,根据其时钟同步要求,HDMI线缆的理论极限为20M

网友:
我测过HDMI信号~~~

如果HDMI线能导致屏幕出雪花,那么说明这根线的质量已经差得不能再差了。有高速示波器的话可以试试在接收端测一下眼图和抖动,还是否符合接收端规范。

至于HDMI版本,目前区别不大,1.3是最高154MHz,支持1080p。1.3a是最高225MHz,支持更高分辨率或Deep Color。1.4版目前还没见到。

网友:
合格的线就行,不合格就不行,就这么简单

网友:
我们这就是做HDMI的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E:
hdmi的标准长度就是15米,所以,如果这条线合格就可靠
如果30米呢?
hdmi规范理有时钟说明,并有解释,根据其时钟同步要求,hdmi线缆的理论极限为20m

74.25MHz的HDMI线,可以做到很长。比如说,50米。

340MHz的叫做Highspeed HDMI,现在能做到12米。至少我们这里能。

对于  《hdmi的标准长度就是15米》  的言论  是扯淡的。

HDMI1.4a 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F:
首先,雪花点是hdmi接口线材不好导致的,阿莫更换hdmi线材绝对是对的,这点不用任何怀疑。
第一个问题:hdmi线材不好的话,图像有雪花点,声音更加离谱--杂音很大的。通常情况下,两头的屏蔽层容易破裂,就会表现出这种情况!
要是线再差一点的话,很可能连上机顶盒和电视后,hdmi接口没有输出;解决办法:更换一根比较短的hdmi线材或者质量好的。
什么是质量好的?线材比较胖,两头是镀金的,应该有磁环--这个一般比较好的hdmi线材都有磁环,不用怀疑是接口问题。
第二个问题,这个明天去查一下,我只听说过hdmi1.3标准--好像是传输方式和音质、画质有提高。但是,
没听说过线材有什么特殊之处。
当然,hdmi接口相关的东西都需要认证,这个是一定的。想机顶盒上的hdmi接口,要是标准hdmi就是认证过的,否则,你只能标注dv-out丝印。
阿莫遇到的那个商家也不是骗人,他的意思是这......
--------------------------------------------------------------
1.线材可能出现问题,但是,线材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是端子和线材接口的部分容易出现问题,比如:阻抗不匹配、线与线之间的串扰。
2.磁环的屏蔽频率的带宽是很有限的,HDMI的信号带宽有5G左右。
为什么高级的线上面有磁环呢?是因为客户要求厂家一定要加上,哈哈,特别是日本公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播放HDMI的设备,所以是估计。

我估计,家用的影音系统同样是高速和低速两种,要看自己的系统哪一种。

因为,HDMI主要是用在影音系统,主要也是家用。所以不会出现,家用级、商用级、军用级什么的,呵呵大部分是家用。

结论是,设备可能是高速、也能是低速。

如果播放设备出来的是高速的,那么用一条只能够跑低速的HDMI线的话,信号会有失真。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些设备我不懂呵呵。估计你这些都很高级。

你买一条Highspeed就行啦,如果没有特别必要的话,不用买太长的,越长越不可能不稳定。

但是要正经厂家的,因为,不同的厂家的线的性能差异很大。工艺上面的差异导致。

正经厂家是要被美国HDMI那个组织授权的。对线材的电性能有严格的要求和测评。

小商贩是没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G:
我们这就是做hdmi的 哈哈
哈哈,不要告诉我你们是秋叶原的。
我刚在电脑城买了三条秋叶原的,1.8mm,每条38元,质量还可以。

不是  哈哈

我们这,都是卖给sony、sharp、elecom、ap(美国)等日、美公司的。。。(目前貌似没有秋叶原)哈哈 直接印上SONY那种

国内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另外,hdmi的线,没版本的区别,而所谓的1.4,1.3,1.2之类的版本,是指hdmi接口的版本
或者可以这么理解为,usb1.1, usb2.0和usb3.0这么回事:线的接口,物理上一样的,版本的差别在于传输控制器
但由于hdmi1.3或以上版本比老的1.1之类的版本带宽增加了一倍,因此线材质量差的话,显示效果就大受影响了
这同使用质量差的usb线用在usb3.0上,速度不快,老是掉连接的道路是一样的

HDMI的线有版本的区别。只不过这种区别,人眼是看不见。

比如:
  1.3a版本与以前的版本相比:

    1.修改Type C的电气参数(特性阻抗)

    2.修改沿眼图的斜度

等等 比如 接头接触阻抗、线材的绝缘阻抗 都有过修改。

结论:通过外观很难区别。

对于 TYPE A 接口来说,不管是哪种版本的,外形都是一样。

如果过商家拿着TYPE C 接口,说是1.2版本的话,那肯定是扯淡,因为TYPE C接口是在1.3版本以后才添加的。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阿莫哪天去日本旅游的话,
你有那么多设备,
你想买一条原装的HDMI,
你走进了一家SONY的专营店,
看见了很多HDMI Cable,
包装都是日语,
很精致,
线上印着sony,
看着就像日本货,

实际上,从研发到生产制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在中国东莞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劳动密集型产品,一般不会出现made in Japan 。

所以我的假设是不成立的。

网友(2010-09-09):
回复 网友G:

目前HDMI的最高版本是HDMI1.4,支持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