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AR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no sections with name FIQ_STACK included

楼主(2010-07-27):
出现这样子的错误:Warning[Lp012]: no sections with name FIQ_STACK included - special symbol FIQ_STACK$$Limit (referenced from cstartup.o(rt4t_al.a)) will be zero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指教。。

网友:
同问?
谁知道IAR下错误和警告代码含义在哪里放着那?
比方说Warning[Lp012]:这个的具体解释。

网友(2010-10-07):
看一下是不是工程option中target的device没有选择或选对,我用的stm32f103c8的芯片但是没有选这个,所以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刚刚改过来选择相应的芯片就好了。

网友(2011-02-14):
回复 楼主:

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
我是因为函数的入口标号设置错了,在 Linker 中的 Library 中的 Override default progrm entry 中入口地址使用了默认的__iar_program_start,将默认值修改为 resetHandler 就可以不再提示警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