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L297驱动步进电机,L298发热太厉害,求救!!!!

楼主(2010-07-27):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在弄L298N+L297驱动步进电机,电路时datasheet的典型电路,但L298发热太厉害,手都不能碰,希望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L298的输出,加二极管没、、、

网友:
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您可以尝试实现德国TRINAMIC公司开发的coolstep系列的驱动芯片比如TMC262,其驱动电流是根据电机的负载来决定的 功耗非常低,比普通的恒流驱动方式节省80%的能量

网友(2011-03-02):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可能和PWM的频率有关系,可以将PWM接控制转向的端而不是使能端,另外也许有二极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