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开发板

楼主(2010-07-27):
小弟新学AVR,看过mega8 16 32 169的中文PDF资料,还未入门,学校学过51,感觉看AVR很别扭,所以现想买块AVR的开发板,请大虾指点下,应该买带有什么功能的,什么芯片的比较实用。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73813&bbs_page_no=2&bbs_id=1000

转让AVR开发板,联系方式:dreamer2006@163.com
非诚勿扰!

===========================================================================================================================================

硬件资源
● AT Mega16芯片,内包含有:16K Flash、1K SRAM、512Byte EEPROM。
● 8位LED发光二极管。
● 4位动态扫描LED数码管。
● 16个输入按键、1个中断输入按键、1个复位按键。
● 1路RS232接口。
● 1个无源蜂鸣器,输出频率可控,可进行乐曲输出实验。
● 1个A/D输入可调电位器。
● AT24C02,I2C总线器件,EEPROM数据存储器,256Byte EEPROM。
● 74HC595,SPI总线器件,SPI总线并口扩展器件,8位移位寄存器。
● 8563,实时时钟芯片。
● DS18B20接口,开放接口可方便与其它器件连接。(DS18B20选配)
● LCD接口,液晶显示屏接口,可接LCD1602及LCD12864液晶屏。(LCD选配)
● AVR JTAG仿真接口,AVR ISP下载接口。(工具选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