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较纠结的问题

楼主(2010-07-27):
我前一阵子看了你的《深入浅出AVR》,觉得很好,正想学AVR单片机,然后按照书上的原理图和介绍焊制了一块板子,最恼人的问题就是用下载线连接不上,下载线是我以前用的,好使的。然后我检查线路有没有问题,找了一天也没发现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下载线?用什么软件操作的?目标芯片是ATmega88么?目标板供电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发现问题了,下载线有问题 我用的是自制的,mega8里面的程序比较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