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反复进中断

楼主(2010-07-27):
#pragma sfr
#pragma NOP
#pragma DI
#pragma EI
#pragma interrupt INTTM000 fn_inttm000
sreg unsigned char g_ucTM000cnt = 0;
void Init_CPU (void)
{
    WDTM = 0x70;         /* CLOSE the wacthdog */
    PCC = 0x00;         /* set CPU clock to fx */
    PPCC = 0x00;
    LSRCM = 0x01;       /* stop the low speed ring oscillator */
    OSTS  = 0x00;       /* shortest stabilisation time 2^10/fx */
}

void Init_PORT(void)
{  P2=0x00;    /*set output latches of  p20 as low(turn off the LED)*/
   PMC2=0x00;    /*set P2 I/O mode*/
   PM2=0xF0;     /*set P20 as output */
   P4=0x00;
   PM4=0xC0;
}

void Init_TM00(void)
{  TMMK000=0;
   PRM00=0XA2;   /*Count clock selection 32.25KHz*/
   TMC00=0X00;   /*close timer00*/
   CRC00=0X00;   /*CR000 compare*/
   TOC00=0X00;
   CR000=3225-1;     /*CR000 as Comparator when TM00=CR000 will clear TM00*/
   TMC00=0X0C;   /*open timer00*/
    IF0=0x00;
   TMMK000=0;/*TM00 has no sign of interruption*/
}

void main(void)
{ DI();
  Init_CPU ();
  Init_PORT();
  Init_TM00();
  EI();
  while(1){
  NOP();
  NOP();
  }
}

__interrupt void fn_inttm000(){
if (++g_ucTM000cnt == 10){
                g_ucTM000cnt = 0;
      P4.5=1;
        TMIF000=0;
            }
        return;
}

以上是我的程序,我想定时1S使灯反复点亮,可我的程序似乎第一次进中断后就出不来了!想知道怎么解决,还有我的一秒定时对吗?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谢谢帮忙~

楼主:
呵呵,知道哪错了!因为中断里面的数始终不变,所以看不到灯的两灭,只要将P4.5=1;改为P4^=0B0010000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