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NIOS II 里面将采集回来的数据用串口发给电脑,同时在1602液晶上面显示,液晶上显示正

楼主(2010-07-27):
在NIOS II 里面将采集回来的数据用串口发给电脑,同时在1602液晶上面显示,液晶上显示正常,但是串口发回来的数据多了一堆乱码,图片如下,请高手指点!

网友:
波特率对不对

楼主:
不是波特率的问题,这点我敢保证。

网友:
程序发上来看看

楼主:
以下只是程序的一部分
void uart_send(unsigned char data)
{
    alt_u16 status;
    status=IORD_ALTERA_AVALON_UART_STATUS(UART_0_BASE);
    while(!(status&0x0040))//等待发送完成
        status=IORD_ALTERA_AVALON_UART_STATUS(UART_0_BASE);
    IOWR_ALTERA_AVALON_UART_TXDATA(UART_0_BASE,data);
}
//UART发送多个字节子程序
void uart_send_n(unsigned char *ptr)
{
    while(*ptr)
    {
       uart_send(*ptr);
       ++ptr;
       usleep(100);
    }
    uart_send(0x0a);//显示完一个字符串就回车换行
}

void send_2_pc(alt_u16 zz)
{
    pc_table[0]=lcd_table[zz%1000000/100000];
    pc_table[1]=lcd_table[zz%100000/10000];
    pc_table[2]=lcd_table[zz%10000/1000];
    pc_table[3]=lcd_table[zz%1000/100];
    pc_table[4]=lcd_table[zz%100/10];
    pc_table[5]=lcd_table[zz%10];
    uart_send_n(pc_table);//将数据用串口发送给pc机
}
//串口接收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art_isr(void * context,alt_u32 id)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IORD_ALTERA_AVALON_UART_RXDATA(UART_0_BASE);
    switch(temp)
    {
        case 'c':
        {
            //zzz=fre;
            send_cmd_ready=ready;
            cmd_select=cmd_celiang;
        }
        break;

        case 'z':
        {
            send_cmd_ready=ready;
            cmd_select=cmd_zijian;
        }
        break;

        case 'n':
        {
            send_cmd_ready=not_ready;
        }
        break;

    }
}
//串口中断初始化
void uart_init()
{
    IOWR_ALTERA_AVALON_UART_CONTROL(UART_0_BASE, 0x80);//接收中断使能
    IOWR_ALTERA_AVALON_UART_STATUS(UART_0_BASE, 0x0);//清状态标志
// IOWR_ALTERA_AVALON_UART_RXDATA(UART_BASE, 0x0);//清接收寄存器
    alt_irq_register(UART_0_IRQ,0,uart_isr);
}
alt_u16 zzz;

int main()
{
   //system_init();
    uart_init();//串口初始化
    timer_1_init();//定时器1初始化,用于发送
    timer_2_init();//定时器2初始化,用于接收
    timer_3_init();//定时器3初始化,用于定时发送指令至下位机
    lcd_init();//液晶初始化

    //一下while只用于测试
    while(1)
    {
        while(!sbpin)
        {
           if(send_cmd_ready==ready)
            {
             senddata(cmd_select); //涉及到定时器中断的操作
             send_cmd_ready=not_ready;
            }
        }
      receive_data();//涉及到定时器中断的操作

      data_chuli();
     //if(bodd2_cal!=bodd2_rec)
      //if(data_ready==ready)
      {
        data_ready=not_ready;
        zzz=tmp.all;
        menu_celiang(cmd_select,zzz);
        send_2_pc(zzz);//将数据发送到pc机
        seg_display(zzz);
      }

    }

}

网友:
pc_table[6]=0

楼主:
回复 【5楼】 elsonx
pc_table[6]=0
-------------------------------------------------------------------------------
果然是那种问题
只是我不明白的是
我一开始定义的是:
alt_u8 pc_table[6]={"000000"};
就有上面的那种问题。
但是我改成
alt_u8 pc_table[6]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