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C500PCB天线该怎么画

楼主(2010-07-27):
是不是随便画,大概矩形,绕几圈,之后,调节调谐电容就行了
还有天线板上,我可以画别的电路吗,比如键盘,该注意哪些呢

网友(2012-06-28):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RC500是什么东东???
不过说随便画, 应该不能

网友:
搞定了没啊

网友:
不是随便画,有阻抗要求,天线也分很多种,矩形对IC卡的放置方向有一定的影响,斜对角刷卡可能会出现零界点,元极化天线则无此问题,不建议在天线板中放置过多的元件,过多的金属会让RF产生衰减影响天线信号的强度

网友A:
nxp有专门的文档的呀。
最可行的办法用网络分析仪自己调整,其他的都是二吊子,都属于毛估估的

网友B(2016-11-12):
引用 网友A:
nxp有专门的文档的呀。
最可行的办法用网络分析仪自己调整,其他的都是二吊子,都属于毛估估的 ...

我在NXP网站上找也不没有找到相关文档,望兄弟能提供一下文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NXP网站上找也不没有找到相关文档,望兄弟能提供一下文档,谢谢

password:  aeel-hcvs-bfeu-cz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