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单片机做“FIR滤波”的方法

楼主(2010-07-28):
想用单片机做一个FIR滤波器,但不知如何下手,请教论坛高手给点资料或者方法。谢谢。。

网友(2010-09-20):
详见 ATMEL application note AVR223

网友(2010-11-10):
用滤波器设计软件算系数,MCU做就是乘加计算

网友:
有专门的设计软件,可以直接生成滤波器系数,然后自己写一个卷积的算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