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PCB疑问

楼主(2010-07-28):
射频电路的PCB上为什么接有很多的接地通孔,还有对于射频线路PCB的传输线宽是如何确定计算的呢?
求助中……………………

网友:
射频里信号走的是阻抗最小处

传输线很多软件都可以算

网友:
过孔按八分之一波长距离布就可以了,传输线可以用APPCAD计算即可。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但是还有疑问,那过孔按八分之一波长距离布,是前后左右的正方形形式吗?另外,孔布多了对整个信号的效果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建议专门去学学

网友:
其实是用于多点接地。孔距不用考虑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