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脚 按键 封装

楼主(2010-07-28):
请问四脚按键封装怎么画?
直接用直尺测量 会不会不 准确

网友:
量一下就可以了,有尺寸图更好

网友:
量过就知道了。
做过就清楚了。
有些事还需要亲历亲为。

网友(2011-07-06):
有不同大小规格的,你有器件量当然正确了

网友(2015-07-16):
东西如图所示  应该很明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