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的PIC 单片机 C编译器 V4.108

楼主(2010-07-28):
ccs 的PIC 单片机 C编译器 V4.108ourdev_571235.rar(文件大小:27.17M) (原文件名:CCS_PCWHD_4.108.rar)

网友:
顶,先下载  不知道有没有破。解

网友:
虽然早就下了,也顶一下。

4.109  Some errors in some device header files have been fixed
4.109  PIC18 INT_LVD is now renamed to INT_HLVD
4.108  Built in functions, device database and header files updated for the newest parts
4.108  PIC18 bug involving int32's in complex expresions is fixed
4.108  Some issues with PIC24 structure bit fileds in expresions are fixed
4.107  Built in functions, device database and header files updated for the newest parts
4.107  Programmer support for PIC32 added and PIC24 programming is now much faster

网友:
有和谐文件吗??

网友:
把旧的pcd.crg;pcb.crg;pch.crg;pcm.crg 这4个文件copy到 C:\Program Files\PICC目录就OK了

网友:
试过了,好使!

网友:
这个版本编绎的代码比V4.107大了将近5%

网友:
请哪位高人上传个破解文件,谢谢!我以前没装过CCS

楼主:
ccs 的PIC 单片机 C编译器 V4.109 下载地址

http://www.4shared.com/file/ARYkm69D/PCCS4109.html

里面有注册机,运行注册机,会生成pcd.crg;pcb.crg;pch.crg;pcm.crg 这些文件
按 piccode 的办法,复制到安装目录下,就可使用;
或把上面的破解文件,与安装文件放在同一目录下,再安装编译器,安装过程中会把破解文件自动复制到安装目录下。

网友:
谢谢楼主。
  试了一下PIC32还不支持。MPLAB的C32太痛苦了....多谢分享!

网友:
谢谢ADJDA兄弟,4.109已经下了,这个版本够新!

网友:
dsPIC支持不支持?还是仅仅支持8位PIC?

网友:
只要是带字母“HD”的版本就支持dsPIC系列。

网友:
不知有没人知道这个问题下面一切都是相同,唯有版本不同,从4.108后代码都要大多了,对于18FXXX的PIC能够节省5%的空间应该很有用的。
CCS PCH C Compiler, Version 4.107, 5967               17-八月-10 10:09

               Filename: I:\LCD_EC\DISPLAY.lst

               ROM used: 57718 bytes (88%)
                         Largest free fragment is 7814
               RAM used: 2464 (62%) at main() level
                         2587 (65%) worst case
               Stack:    7 worst case (5 in main + 2 for interrupts)

CCS PCH C Compiler, Version 4.109, 5967               17-八月-10 10:13

               Filename: I:\LCD_EC\DISPLAY.lst

               ROM used: 61252 bytes (93%)
                         Largest free fragment is 4280
               RAM used: 2464 (62%) at main() level
                         2587 (65%) worst case
               Stack:    7 worst case (5 in main + 2 for interrupts)

网友:
http://www.4shared.com/get/pqqRBBIX/CCS_PCWHD_4110_update.html
啥都不说了。
4.110
目前唯一的4.111没有找到。

网友:
正在下4.110,谢谢楼上兄弟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0-09-14):
前几天发现一个令人恼火的事,我用PIC18f6520有Proteus上仿真,Proteus提示CONFIG3没有配置,CCS里又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112 版本啥时候出破_解?

网友(2011-09-23):
怎么我用里带的keygen.exe生成的文件不可以破_解啊,哪个上传一下CCS PICC V4.108的pcd.crg;pcb.crg;pch.crg;pcm.crg 这几个文件,发邮件传给我也行(tywood#163.com),等着急用,谢谢救火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怎么我用里带的keygen.exe生成的文件不可以破_解啊,哪个上传一下ccs picc v4.108的pcd.crg;pcb.crg;pch.crg;pcm.crg 这几个文件,发邮件传给我也行(tywood#163.com),等着急用,谢谢救火

搞好了,这个keygen.exe有点毛病,公司名字有乱码,生成的注_册文件不能使用,把公司名字改成company生成的文件就可以破_解了

网友:
已经有4.120版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已经有4.120版本了。

那里可以下载.  我现在还用的是 4.114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09181&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ccs&bbs_id=1028

网友(2012-09-12):
与mplab比较 哪个好用?

网友(2012-10-23):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怎么我用里带的keygen.exe生成的文件不可以破_解啊,哪个上传一下ccs picc v4.108的p ...

试过了,可以的。哈哈。。。。

我在想:你咋想到改company的呢?

网友(2014-07-23):
不知道为什么破解失败了!!!!!!!

网友(2014-08-26):
谢谢,最近这里有些冷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