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显示正负半周不对称,有人修过吗?

楼主(2010-07-28):
朋友的一台绿扬 YB4320A显示波形时,正半周正常负半周明显幅度偏小,有人修过类似的故障吗?
调整垂直方向的旋钮时,波形幅度是会变化!往上调变大,往小调变小.

楼主:
厂家说有可能是示波管偏转出现了问题,,也可能是放大器出现了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是后级功放(差分放大)发射极电阻失效。从最后级查起

楼主:
我有空查查看,多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