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是否可真的用在产品中呢?

楼主(2010-07-28):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真的使用LWIP在产品中。
需要注意什么呢?
使用其他商业购买的TCP/IP的STACK的价格非常的昂贵。都是几万美金。这个价格真的吓人啊。如果产品的销售部是很多,用这个什么时候可以收回成本啊。
但是用LWIP作产品,还不知道是不是有真的产品在使用。
大家有了解吗?

网友:
在一个串口赚以太网的设备中用了,经过测试基本功能SCOKET 套接 收发数据 WEB 动态域名 ping 等功能大问题没有

楼主:
“大问题没有” 就是说小问题还是有的了?
都是些什么样子的问题呢?

楼主:
我想在未来的产品中使用
IP,TCP,UDP,HTTP,AUTOIP,SOCKET,DNS,SNTP等功能。
做控制器的通讯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一个串口赚以太网的设备中用了,经过测试基本功能scoket 套接 收发数据 web 动态域名 ping 等功能大问题没有

这句话很容易被理解为大问题没有,但有小问题。

回复 楼主:

UDP应该是没有问题。TCP,很多高手都说有问题。

楼主:
哦!谢谢!
UDP的应用是最少的应用,处于TCP的基于连接的通讯,是必须使用的。看来在产品中直接使用LWIP 还不行啊!
只能买NICHESTACK了,这个授权的费用真是贵啊,基本包固定CPU,固定操作系统,不固定产品名是20000$, 如果都不固定要80000$。
如果增加个SNTP,HTTP都要在增加费用,每个都是万刀起步。还不知道东西好用不好用。
真是难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谢谢!
udp的应用是最少的应用,处于tcp的基于连接的通讯,是必须使用的。看来在产品中直接使用lwip 还不行啊!
只能买nichestack了,这个授权的费用真是贵啊,基本包固定cpu,固定操作系统,不固定产品名是20000$, 如果都不固定要80000$。
如果增加个sntp,http都要在增加费用,每个都是万刀起步。还不知道东西好用不好用。
真是难啊!

tcp部分可以参考一下rtt,里面有用到lwip,ffxz大侠做过改进。

网友:
LwIP TCP的改进还比较少。不过比其他自行移植的lwip会好一些,另外本打算加入的一个tcp datalink还没时间加,这个会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导致TCP数据反复重发。

lwip在TCP方面确实还存在些小问题,不过如果在自己的代码设计上注意些应该能够避免大部分的情况。

网友B:
对于lwip这块,如果大家比较担心,可以考虑让我们这边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邮件方式,限于STM32、LM3S、lpc17xx平台)。当然前提是使用RT-Thread及配套的LwIP^-^

网友:
回复 网友B:
lwip tcp的改进还比较少。不过比其他自行移植的lwip会好一些,另外本打算加入的一个tcp datalink还没时间加,这个会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导致tcp数据反复重发。
lwip在tcp方面确实还存在些小问题,不过如果在自己的代码设计上注意些应该能够避免大部分的情况。

没有看很懂?是准备加入的tcp datalink会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导致tcp数据反复重发么?另外,代码设计上注意点指的是什么?

曾经用过一个国外的商业化的TCPIP协议栈,反复刷新网页,偶尔也会死掉。

网友:
lwip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会出现数据反复重复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打算加入TCP datalink的策略来改善。

代码设计上:
1. 不要试图一直保持TCP连接;用的时候建立,不用的时候拆掉。
2. 心跳可以采用UDP的方式传送。
3. 设置接收超时;
4. 管理好网络用的buffer。

网友:
如果还不放心就用W5100协议栈芯片 30多元 既方便有实惠

网友:
我在一个产品中用,但是最近一个客户反映机器死机,我们以前没有过,查代码也没看到我们程序卡死的地方(我们插叙没有看门狗),目前还不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说在用LWIP出现了死机?

以前用过一个国外的商业化的TCPIP协议栈,反复刷新网页,偶尔也会死掉。

楼主:
用过CMX的MICRO-NET的。刷网页一样会死的。
不过后来更改了,当打开后再有请求就不开连接。最后是不死了。不过后果是永远只有一台能远程HTTP配置产品。呵呵!
嵌入式的因为ROM,RAM的限制,服务器不可能做的很强壮,需要增加限制,软件上做一些对策。
就是CMX这种商用的BUG都很多的。上个项目用的CMX的,为了里面的BUG花了不少时间。

楼主:
等RTT0.4.0版本。再在另一个产品中使用!到时候一并考虑RTT+lwip.不过还要找一个USB的STACK去。呵呵!

网友:
对于工控的需求,我们会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以太网方案,可以留意下。这个方案同样的,寻求稳定性第一!(RT-Thread + LwIP,on AT91SAM7X256)

楼主:
期待。因为作为工控类产品,可能控制板并不是很贵,但是控制的东西却贵,而且安全系数要求高。
另外就是网络类产品,属于远程控制类的,如果出现问题,对于客户来说其麻烦是非常大的。
我做的网络类产品,有些客户是防止在距离公司非常非常远的地方,通过GSM,GPRS,或3G来连接到中心的,
如果出现问题,到现场去更新,这个费用无论是供应商,还是最终用户都是无法忍受的。尤其是当使用量变大,分散到无数的地方的时候。这个给自己给客户都会带来无限的“痛苦”。

追求功能是一方面,不过质量也是必须的,因为质量是最终客户一直感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在一个产品中用,但是最近一个客户反映机器死机,我们以前没有过,查代码也没看到我们程序卡死的地方(我们插叙没有看门狗),目前还不知道问题所在

有结果了么?

网友:
我们已经运用到产品中好几年了!性能还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们已经运用到产品中好几年了!性能还不错!~~~

有没有做过改进?有没有碰到过反复刷新网页,导致“死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我在一个产品中用,但是最近一个客户反映机器死机,我们以前没有过,查代码也没看到我们程序卡死的地方(我们插叙没有看门狗),目前还不知道问题所在
有结果了么?

加了狗后没有反馈问题,估计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可能是硬件的原因,导致“死机”。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啦,实际上已经看到很多人(企业)在他们的产品中使用LwIP,也包括用RT-Thread + LwIP的组合来生产的。

总的来说,只要需求不是太变态,用lwip基本上能够满足。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我们已经运用到产品中好几年了!性能还不错!~~~
有没有做过改进?有没有碰到过反复刷新网页,导致“死机”问题?

没有呢,这个看你应用程序的设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没有对LWIP底层代码做过改进?

应用程序设计有哪些注意点?

网友F:
我用lwip-1.3.1就发现接收数据速度问题,调用tcp_recved后 1秒多才开始收数据

网友G:
速度问题应该是跟移植或驱动或应用有关,跟lwip本身应该没有关系。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在BSD socket基础上,server端应用层经常会收不到client端的断开信号,导致socket一直占用的情况。
现在lwip1.4.0的rc1出来了,还没测试,从changes上看是做了很大的修改,不知道是否还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G:
速度问题应该是跟移植或驱动或应用有关,跟lwip本身应该没有关系。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在bsd socket基础上,server端应用层经常会收不到client端的断开信号,导致socket一直占用的情况。
现在lwip1.4.0的rc1出来了,还没测试,从changes上看是做了很大的修改,不知道是否还会有这个问题。

当没有数据发送时,TCP连接突然断掉,按照TCP协议的标准是没有通知机制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无解。

比较可行的办法有:
* 打开LwIP内部的TCP live选项,使得能够相互通知。
* 上层应用自行做心跳以维持连接。

从mbbill的串口以太网转换器来看,测试下来也还好,也相应的进行了多次拔插网线的动作。

网友H: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G:
速度问题应该是跟移植或驱动或应用有关,跟lwip本身应该没有关系。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在bsd socket基础上,server端应用层经常会收不到client端的断开信号,导致socket一直占用的情况。
现在lwip1.4.0的rc1出来了,还没测试,从changes上看是做了很大的修改,不知道是否还会有这个问题。
当没有数据发送时,tcp连接突然断掉,按照tcp协议的标准是没有通知机制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无解。
比较可行的办法有:
* 打开lwip内部的tcp live选项,使得能够相互通知。
* 上层应用自行做心跳以维持连接。
从mbbill的串口以太网转换器来看,测试下来也还好,也相应的进行了多次拔插网线......

我是通过keep alive实现的,隔3秒一个keep alive包,重复三次。业内一板这种转换器的keep alive都比较短,默认的7200秒太久了。
话说关于lwip我倒是做过一些比较暴力的测试,只有上次说的那种比较特殊的情况被我搞出问题来了,其他时候都挺稳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在哪个帖子中有提到“上次说的那种比较特殊的情况”?

网友:
在官网论坛那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官网论坛那边

是rtt的官网么?是哪个帖子,没有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E:

这个问题我这段时间会修复掉,不用着急找了

网友:
是下面帖子么?

搞死LWIP的方法
RT-Thread核心开发、使用讨论

版主: bernard

发表回复4 篇帖子 • 分页: 1 / 1
搞死LWIP的方法
由 mbbill » 2010年 4月 18日 03:29

lwip的netconn有一个缺陷,它的tcp window和输入缓冲区没有直接联系,输入的数据是以pbuf的形式存放在conn->recvmbox里面的,这个mbox尺寸是10,这个size和缓冲区的大小无关,只是数据包的数量。
现在假设TCP_WND是1024,网络端快速发过来几十个1字节的数据包,这时候上面的mbox就会很快溢出,溢出的第一个包在pcb->refused_data里面会缓存一下,不过这个能力也很有限,等pcb->refused_data也存不下了这个pbuf就被直接丢弃了。这是在TCP_WND还没用完的情况下就丢包了。
更严重一点的情况,如果上面这种状况发生的同时lwip还在向上位机程序发数据的话,之前被丢弃的包很可能同时也是这些数据包的ACK,ACK丢了就会导致lwip向上位机重发这些数据,而上位机这边也在不停的重发(window没用完却丢包了必然会重发),然后两边就互不理睬各发各的。。。最后rst。断开。

这种情况有两个前提,一个是接受速度没那么快,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发生的,比如一边收网络包一边发送到usart,波特率慢的时候网络接收就会很慢。
还有一个前提是上位机发来大量段数据包,且这些数据包总和x10 < TCP_WND。

目前还没想到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加大mbox或者减小window只能稍微缓解一下,只要mbox的size<TCP_WND这个问题都会存在。个人觉得。。。这个问题有点严重,大家帮忙出出主意吧mbbill

帖子: 33
注册: 2009年 12月 20日 03:35 页首
--------------------------------------------------------------------------------
Re: 搞死LWIP的方法
由 bernard &raquo; 2010年 4月 18日 07:23

嗯,这个确实是个大问题。

修正下才是,mbox机制需要修改下,改成非mbox机制比较好。
我的邮件地址:
和RT-Thread相关的基础技术问题请在论坛上直接发帖,就不要发信给我啦,谢谢。bernard

帖子: 1362
注册: 2008年 5月 10日 07:22 页首
--------------------------------------------------------------------------------
Re: 搞死LWIP的方法
由 mbbill &raquo; 2010年 4月 18日 14:51

这样工作量有点大了

另外这个问题在优化lwip的时候也很可能发生,比如为了提高性能把TCP_BUF和TCP_WND定的比较大,这时候很可能就会发生这种现象,wireshark一抓全都是重发的包。mbbill

帖子: 33
注册: 2009年 12月 20日 03:35 页首
--------------------------------------------------------------------------------
Re: 搞死LWIP的方法
由 bernard &raquo; 2010年 4月 18日 16:14

工作量可能还行,可以考虑把mbox更改成数据队列的方式。只是这样的话,那么lwip那边tcp线程确实会修改一些了。这个加上,系能是否会好些呢。

找个时间验证一把。

网友:
这几天我又重审了一下这个问题,产生了一点和之前不同的看法。

上面的帖子里面大致说明了一下问题,我再仔细补充一些。
首先,对于lwip的callback框架来说,每次从netif接收到数据的时候都会去调用相应的回调函数,lwip这一层是没有缓冲的,不管数据来的有多快,只要lwip能从以太网驱动把数据拿来就能通过回调函数送给应用,所以这一层没有上面说的那个问题。
然后在这一层之上lwip提供了netconn api,这一层发送数据是有缓冲区的,会自动处理数据重发之类的事情,事实上netconn结构体也是在tcp_pcb外面包了一层而来。下面问题来了,这一层netconn接收的数据是放在conn->recvmbox里面,这个mbox默认只有10,这个mbox的尺寸和当前连接的tcp window没有直接联系,所以下层的回调函数层的流控到了这里会出一点问题,就像上文所说的状况。

我和之前的不同看法是,如果要修正这个问题,则需要将这个recvmbox改成一个至少不小于tcp window的缓冲区。而且这个缓冲区是每个连接各有一个的,一下子对空闲ram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多一个连接就会多吃掉一个tcp window大小的缓冲。而之前10个mbox只占用40个字节。

所以我想,通过在使用netconn或者更上层的socket api的时候注意一些地方来避开这个问题,做到既不多占用内存也能够避免重发。
避开问题的关键就是防止conn->recvmbox溢出。如果有一段代码像下面这个样子
while(1)
{
    length = lwip_recv(socket,buffer,size,0);
    blabla(); // 处理数据
    lwip_send(...);
}
这里如果blabla()占用时间比较长,就可能导致recvmbox溢出,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必须让这个部分尽可能没有延迟,比如直接把数据放到缓冲区里面去,交给另一个线程处理数据,然后回到recv函数继续接收。 在一般情况下,假设lwip_recv因为没有数据而阻塞了,conn->recvmbox这个邮箱只要收到邮件,就会立刻唤醒阻塞的recv函数,然后把数据返回。所以在这里只要处理数据足够快,就可以让recvmbox一直保持空着。

用简单的话概括一下指导思想就是,在使用netconn或者更上层的socket api的时候,对于任何一个可能会接收数据的tcp连接,都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recv函数拿走mbox里的数据。如果收慢了,mbox溢出以后连接就会不稳定。

一点题外话,如果按照上面的设计思想,那么很有可能碰到一种情况就是,需要在两个线程里面访问同一个netconn,但是目前netconn是不能在多个线程里面使用的,主要是因为类似recv,send这类函数可能阻塞在同一个semaphore上,也就是conn->op_completed上面。唤醒顺序是没有保证的。 但是有个例外,socket api的select函数可以多个线程同时阻塞,所以可以通过select + mutex互斥来实现对同一个连接的多线程访问,就很容易做到全双工数据收发了。

网友:
如果问题出现在这一层,那么针对ucos-ii之类的移植,岂不是死得不是一般的惨。难怪一个个都说,lwip问题多多。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不可以

楼上杨大侠讲讲原因?据说做机顶盒的泰信用的就是LWIP。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I:
不可以
楼上杨大侠讲讲原因?据说做机顶盒的泰信用的就是lwip。

上面其实说了,并不是用lwip就一定有问题,可以通过一些技巧来避免问题出现。
目前rt-thread串口以太网转换器的做法是,加大mbox同时减小tcp window,然后又专门线程负责接收,这样测下来是很稳定的。

网友:
mbbill,我觉得把mbox换成data queue关系也不大。首先,这个queue是动态的,并不是说每个连接的queue都要到tcp window的尺寸。只有当这个queue达到了tcp window的尺寸时才停止接收。

但如果每一个连接都需要这么大的尺寸,显然这将进入系统最坏的情况,不过这类情况应该也仅适用于多连接的服务器设备中,既然是多连接服务器了,那么内存占用上应该也不会顾虑太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I:
不可以
楼上杨大侠讲讲原因?据说做机顶盒的泰信用的就是lwip。

杨大侠的发言怎么被删了?

网友:
这是一个技术交流的平台,讲究有理有据,对漫无目的的冷讽,直接删除。

网友:
回复 网友B:
mbbill,我觉得把mbox换成data queue关系也不大。首先,这个queue是动态的,并不是说每个连接的queue都要到tcp window的尺寸。只有当这个queue达到了tcp window的尺寸时才停止接收。
但如果每一个连接都需要这么大的尺寸,显然这将进入系统最坏的情况,不过这类情况应该也仅适用于多连接的服务器设备中,既然是多连接服务器了,那么内存占用上应该也不会顾虑太多了。

嗯,我看看怎么改比较合适。
找到一篇帖子
http://www.mail-archive.com/lwip-users@nongnu.org/msg02940.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一个技术交流的平台,讲究有理有据,对漫无目的的冷讽,直接删除。

杨大侠在很多地方推销支持LWIP的ECOS,可能已经做了很多优化和改进。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过这类情况应该也仅适用于多连接的服务器设备中,既然是多连接服务器了,那么内存占用上应该也不会顾虑太多了。”

加入连接的数据达到16个左右,算不算是多连接服务器呢?这种数量级的时候如何设计RAM呢?

LWIP在开头多说自己使用的ROM,RAM如何的少,其实只是指本身的消耗对吧,但是连接数据上涨后,内存的需求就增加了。这个增加如何计算不是很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过这类情况应该也仅适用于多连接的服务器设备中,既然是多连接服务器了,那么内存占用上应该也不会顾虑太多了。”
加入连接的数据达到16个左右,算不算是多连接服务器呢?这种数量级的时候如何设计ram呢?
lwip在开头多说自己使用的rom,ram如何的少,其实只是指本身的消耗对吧,但是连接数据上涨后,内存的需求就增加了。这个增加如何计算不是很了解。

netconn占用的ram很恐怖,如果算极限情况的话,哪怕只有10个mbox照样可以填满整个tcpwindow,这个是pbuf占着的堆空间。如果按照1k大小的tcpwindow算,16个连接就占了16k。
而且这是占得堆空间,一旦空间不够,或者碎片太多,底层的网卡驱动就直接罢工了,pbuf申请不到了。连带着甚至整个系统可能都会挂掉。
不过lwip有一个选项可以把这个值可以限制的和tcpwindow不一样大,就是conn->recv_bufsize。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您!我还要实践实践了!

到处找LWIP的资料,但是发现不是移植,就是教大家跑个232转串口,再或者是跑个WEB SERVER. LM3S的232->E还算稳定,有些跑WEB,我连续刷屏都会搞死哪个服务器。
但是这些都是“能用”不代表是可以未来做产品。像您这样能够深入给大家一些内部注意事项的真是太少了。感激啊!

总感觉现在很多人都停留再“能动”的水平上,或者追求大而全上。按照我的老板对我的教育“能动”不等于“产品”。
如果只是“能动”,就作为产品,那么只能叫你们中国人说的“山寨”。所以再审核我设计的产品的时候,他几乎不问我
产品的功能到底实现没实现,因为他知道交给他检查的时候都是基本“能动”的了。他只检查我设计的过程是否有遗漏,错误
处理,安全防范等方面。

网友:
是的,确实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RT-Thread的开发上也相应的分了两个版本,稳定系列的0.3.x,冒进系列的0.4.x。web server也有做稳定的,例如当内存比较多的时候用GoAhead Webserver。一款小型的的web server正在我们内部做测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您!我还要实践实践了!
到处找lwip的资料,但是发现不是移植,就是教大家跑个232转串口,再或者是跑个web server. lm3s的232->e还算稳定,有些跑web,我连续刷屏都会搞死哪个服务器。
但是这些都是“能用”不代表是可以未来做产品。像您这样能够深入给大家一些内部注意事项的真是太少了。感激啊!
总感觉现在很多人都停留再“能动”的水平上,或者追求大而全上。按照我的老板对我的教育“能动”不等于“产品”。
如果只是“能动”,就作为产品,那么只能叫你们中国人说的“山寨”。所以再审核我设计的产品的时候,他几乎不问我
产品的功能到底实现没实现,因为他知道交给他检查的时候都是基本“能动”的了。他只检查我设计......

是的没错。
我做串口转网络实现功能只花了2个星期时间,然后剩下的所有工作全部都用在稳定性调试上了。一个demo和一个产品完全是两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认为“使用了LWIP的串口转网络”是否达到产品级别?

网友:
一点题外话,如果按照上面的设计思想,那么很有可能碰到一种情况就是,需要在两个线程里面访问同一个netconn,但是目前netconn是不能在多个线程里面使用的,主要是因为类似recv,send这类函数可能阻塞在同一个semaphore上,也就是conn->op_completed上面。唤醒顺序是没有保证的。 但是有个例外,socket api的select函数可以多个线程同时阻塞,所以可以通过select + mutex互斥来实现对同一个连接的多线程访问,就很容易做到全双工数据收发了。
请教mbbill问题,你怎么实现“通过select + mutex互斥来实现对同一个连接的多线程访问,就很容易做到全双工数据收发了”能否用代码举个例子说明。

tcp client 一般模式都是“open-read-write-close”模型,而我想实现的tcp client是需要一直处于连接状态,这样server端在任意时候都可以向client要求读取数据,而client也可以主动上送数据,也就你说的做到全双工数据收发。

先谢mbbill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一点题外话,如果按照上面的设计思想,那么很有可能碰到一种情况就是,需要在两个线程里面访问同一个netconn,但是目前netconn是不能在多个线程里面使用的,主要是因为类似recv,send这类函数可能阻塞在同一个semaphore上,也就是conn->op_completed上面。唤醒顺序是没有保证的。 但是有个例外,socket api的select函数可以多个线程同时阻塞,所以可以通过select + mutex互斥来实现对同一个连接的多线程访问,就很容易做到全双工数据收发了。
请教mbbil......

转换器代码就是例子了。

网友(2010-08-30):
回复 网友B:
如果问题出现在这一层,那么针对ucos-ii之类的移植,岂不是死得不是一般的惨。难怪一个个都说,lwip问题多多。

请问为何针对ucos-ii的移植会死得不是一般惨呢 ?能否简略的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G:

关注

网友(2010-12-31):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如果问题出现在这一层,那么针对ucos-ii之类的移植,岂不是死得不是一般的惨。难怪一个个都说,lwip问题多多。
请问为何针对ucos-ii的移植会死得不是一般惨呢 ?能否简略的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如果问题出现在这一层,那么针对ucos-ii之类的移植,岂不是死得不是一般的惨。难怪一个个都说,lwip问题多多。
请问为何针对ucos-ii的移植会死得不是一般惨呢 ?能否简略的分析一下? 谢谢。

关注

网友:
看到有人说做server没问题,做client问题很多

网友:
帖子协议栈对比图片:

网友:
请问超时重传是怎么嵌入到协议栈里面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到有人说做server没问题,做client问题很多

???

网友K(2011-02-18):
回复 网友H:
.....

这几天我又重审了一下这个问题,产生了一点和之前不同的看法。

上面的帖子里面大致说明了一下问题,我再仔细补充一些。
首先,对于lwip的callback框架来说,每次从netif接收到数据的时候都会去调用相应的回调函数,lwip这一层是没有缓冲的,不管数据来的有多快,只要lwip能从以太网驱动把数据拿来就能通过回调函数送给应用,所以这一层没有上面说的那个问题。
然后在这一层之上lwip提供了netconn api,这一层发送数据是有缓冲区的,会自动处理数据重发之类的事情,事实上netconn结构体也是在tcp_pcb外面包了一层而来。下面问题来了,这一层netconn接收的数据是放在conn->recvmbox里面,这个mbox默认只有10,这个mbox的尺寸和当前连接的tcp window没有直接联系,所以下层的回调函数层的流控到了这里会出一点问题,就像上文所说的状况。

我和之前的不同看法是,如果要修正这个问题,则需要将这个recvmbox改成一个至少不小于tcp window的缓冲区。而且这个缓冲区是每个连接各有一个的,一下子对空闲ram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多一个连接就会多吃掉一个tcp window大小的缓冲。而之前10个mbox只占用40个字节。

所以我想,通过在使用netconn或者更上层的socket api的时候注意一些地方来避开这个问题,做到既不多占用内存也能够避免重发。
避开问题的关键就是防止conn->recvmbox溢出。如果有一段代码像下面这个样子
while(1)
{
    length = lwip_recv(socket,buffer,size,0);
    blabla(); // 处理数据
    lwip_send(...);
}
这里如果blabla()占用时间比较长,就可能导致recvmbox溢出,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必须让这个部分尽可能没有延迟,比如直接把数据放到缓冲区里面去,交给另一个线程处理数据,然后回到recv函数继续接收。 在一般情况下,假设lwip_recv因为没有数据而阻塞了,conn->recvmbox这个邮箱只要收到邮件,就会立刻唤醒阻塞的recv函数,然后把数据返回。所以在这里只要处理数据足够快,就可以让recvmbox一直保持空着。

用简单的话概括一下指导思想就是,在使用netconn或者更上层的socket api的时候,对于任何一个可能会接收数据的tcp连接,都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recv函数拿走mbox里的数据。如果收慢了,mbox溢出以后连接就会不稳定。

一点题外话,如果按照上面的设计思想,那么很有可能碰到一种情况就是,需要在两个线程里面访问同一个netconn,但是目前netconn是不能在多个线程里面使用的,主要是因为类似recv,send这类函数可能阻塞在同一个semaphore上,也就是conn->op_completed上面。唤醒顺序是没有保证的。 但是有个例外,socket api的select函数可以多个线程同时阻塞,所以可以通过select + mutex互斥来实现对同一个连接的多线程访问,就很容易做到全双工数据收发了。

我们的一个产品(采用 ARM7 2468 + FREE RTOS + LWIP)也出现了运行1到3个小时候,出现死机的情况,任务阻塞导致MCU跑死,以至于看门狗复位。 起初也怀疑硬件问题,在运行一段时间后,的确是没有喂狗信号了,导致看门狗复位。(由于无法上传图片这里描述下示波器抓的实际波形)。 也无法确定到底软件那里出了问题,看到mbbill大侠的帖子,对比自己的代码才发现的确存在“recv,send这类函数可能阻塞在同一个semaphore”的情况,于是采用mbbill大侠大侠的的建议,在recv 和send 之间加了信号量。哈哈。问题就解决了。

另外:我们也遇到 conn->recvmbox溢出问题,解决方法如mbbill大侠上面所说,在设计的时候必须让这个部分尽可能没有延迟,比如直接把数据放到缓冲区里面去,交给另一个线程处理数据,然后回到recv函数继续接收。
再次感谢mbbill大侠,及各位大侠提供自己的经验。

网友(2011-03-28):
好贴,
最近在移植lwip到tnkernel,
基本上是成功了,接下来要实现在lwip上的应用,看了这个觉的帮助很大.

还有个问题,就是用lwip自带的httpd这个来访问它自己的那个网页速度很快,快速的多次刷新也没有问题,但是我在网上下了另外的网页,转换为fsdata.c后访问就变得很慢了,很长时间才能打开,而且不是原来转换前的网页的样子,在wireshark里显示有一些从发的数据包
不知道这个是转换得到的fsdata.c不对还是要按照楼上说的需要对httpd做一定的修改.

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再回来和大家分享,如果已经有人解决了就告诉我一下,这样少走弯路

fsdata.c是使用lwip里面提供的脚本makefsdata转换得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J:
请教mbbill问题,你怎么实现“通过select + mutex互斥来实现对同一个连接的多线程访问,就很容易做到全双工数据收发了”能否用代码举个例子说明。

tcp client 一般模式都是“open-read-write-close”模型,而我想实现的tcp client是需要一直处于连接状态,这样server端在任意时候都可以向client要求读取数据,而client也可以主动上送数据,也就你说的做到全双工数据收发。

先谢mbbill了!!
我觉得你的设备应该做成TCP server, 让管理系统作为client连上来。只有管理系统才知道它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数据,这样它可以随时连接需要的设备获取需要的数据。当然,连接建立后作为TCP-server的设备也可以主动上报数据的。

网友:
不知道用raw api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知道用raw api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我在用raw api时,网络请求需要操作某一外设,如果该外设刚好被其它task正在使用,就有可能会把原来那个task的对该外设的操作打断,从中插入网络请求的操作,从而导致异常。

网友: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E:
不知道用raw api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我在用raw api时,网络请求需要操作某一外设,如果该外设刚好被其它task正在使用,就有可能会把原来那个task的对该外设的操作打断,从中插入网络请求的操作,从而导致异常。

你说的外设是指什么?如果指串口之类,应该是没有做临界保护造成的,和LWIP没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M:
回复 网友E:
不知道用raw api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我在用raw api时,网络请求需要操作某一外设,如果该外设刚好被其它task正在使用,就有可能会把原来那个task的对该外设的操作打断,从中插入网络请求的操作,从而导致异常。
你说的外设是指什么?如果指串口之类,应该是没有做临界保护造成的,和lwip没有关系。
-----------------------------------------------------------------------------
虽然不是LWIP本身的问题,但也是因为raw function诱发的,所以需要注意。
比如读取I2C 存储器之类, 不会一直占用的,只是偶尔需要的时候才操作一下。做了保护的话保护了原来的操作,新的请求也会因为保护而操作失败。

网友:
回复 网友L:

这是个“慢设备”问题,可以通过缓冲来解决,比如把对设备的操作建立一个队列!

网友(2011-04-30):
讨论的很火!

楼主:
回复 网友N:

TNKERNEL不是有自己的TCPIP协议栈吗?那个写的也还可以啊!

网友:
我计划,选择这个协议栈应用,裸跑

网友(2011-06-11):
我也正在考虑是要用哪一种协议好,我的平台是Nios II。

网友:
回复 网友O:
我也正在考虑是要用哪一种协议好,我的平台是nios ii。
Nios II + RT-thread + LWIP

网友:
回复 网友L:

这是个“慢设备”问题,可以通过缓冲来解决,比如把对设备的操作建立一个队列!

建立缓冲区事件队列,严重同意,不然到时死得很惨

网友(2011-07-11):
ffxz 请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P:
ffxz 请给个联系方式。

bernard.xiong@gmail.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联系方式么,我的QQ:123600562

网友(2011-12-14):
满世界都是牛人啊,感觉自己太渺小了,努力前进啊

网友:
对于tcp 的tx线程和rx线程被信号量阻塞的问题有个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

在lwip的opt.h文件中,有个LWIP_TCPIP_CORE_LOCKING开关,使能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注释里面写有非LWIP内部人员禁用的字样,估计是还在调试阶段,而且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的是裸奔的,连续通断400次以上就只能收不能发了,郁闷中,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Q(2012-07-21):
我用LwIP,跑了一个tcp server,数据量大约 1300byte/s想PC发送数据。
大约发到10分钟左右,就会陷入死循环。死循环的原因是链表的子节点与父节点的地址是一样的。导致无法判断链表结束。

如下
tcp_output(struct tcp_pcb *pcb)
{
  struct tcp_seg *seg, *useg;
  ......

  /* useg should point to last segment on unacked queue */
  useg = pcb->unacked;
  if (useg != NULL) {
    for (; useg->next != NULL; useg = useg->next);    //死在这个地方
  }
  ......

}

调试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速度问题应该是跟移植或驱动或应用有关,跟lwip本身应该没有关系。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在BSD socket基础上 ...

加超时,就可以了,SOCKET本身有超时机制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用LwIP,跑了一个tcp server,数据量大约 1300byte/s想PC发送数据。
大约发到10分钟左右,就会陷入死循环 ...

不整Linux改玩lwip?据很多高手说,lwip作客户端问题很多。

网友:
用ST的芯片,可以免费使用ST购买的一个商业协议栈。就像NXP的芯片可以免费使用EMWIN一样。商业的还是稳定第一,出了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mark lwip tcp 连接问题

网友:
我遇到外网访问会死机,有朋友遇到过吗?

网友:
可以,目前只发现一个bug

网友(2012-08-29):
引用 网友F:
我用lwip-1.3.1就发现接收数据速度问题,调用tcp_recved后 1秒多才开始收数据

想请教一下,在TCP客户端如何接收数据,我写了一个接收处理函数tcp_JZ_recv放在tcp_recv中,但是每次能运行到tcp_recv,但却不见运行tcp_JZ_recv,麻烦你给一个接收函数的便子,有必要的步骤就行,谢谢!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在“recv,send这类函数可能阻塞在同一个semaphore”的情况,于是采用mbbill大侠大侠的的建议,在recv 和send 之间加了信号量。哈哈。问题就解决了。

请问大侠recv 和send 之间是如何加信号量????

网友(2012-11-12):
liu zhe  yan jiu

网友:
现在正在使用LWIP,可是上位机连续发快速送数据就会让下位机死机啊……正无头绪中……

网友:
同问,一直不敢做产品。
不过我们的产品要求还不太高。

网友:
mark,有人听过 GHNet TCP/IP Stack  和Fusion Embedded™ TCP/IPv4/IPv6 吗?和LwIP相比,哪种实用化更好?

网友(2013-03-25):
我在ucos上做了移植(硬件STM32F107,参考官网例子移植的),速度慢的话(100ms发一次数据,收到数据后返回收到的数据),还是比较稳定的,跑了10分钟左右没有死,就是会出现对包,,,,

网友:
是丢包,不是”对包“,,,不好意思打错了

网友:
有图有真像

网友R:
公司有实现好的......
正在了解 LWIP .............看能不能转.

网友(2013-09-24):
高手很多啊!努力学习中。。。

网友(2014-04-17):
引用 网友B:
对于lwip这块,如果大家比较担心,可以考虑让我们这边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邮件方式,限于STM32、LM3S、lpc1 ...

怎么收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公司有实现好的......
正在了解 LWIP .............看能不能转.

分享不

网友(2014-09-12):
引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G:
速度问题应该是跟移植或驱动或应用有关,跟lwip本身应该没有关 ...

试过TCP压力的时候会死,UDP就很分健壮。

网友:
引用 网友K:

recv,send这类函数可能阻塞在同一个semaphore”的情况,于是采用mbbill大侠大侠的的建议,在recv 和send 之间加了信号量。哈哈。问题就解决了。

如何增加信号量呢?在哪里增加?有详细一点的说明吗?

网友S:
直接用基于RTTHREAD工程的lwip吧  我感觉那个已经做了很多优化    稳定性好多了

网友:
不如用udp 重传稳定

网友:
用过LWIP的 UDP通讯  ,还算比较稳定

网友:
现在就是说出花,都不会去用,除非连续几年都反应没问题。这样才能证明代码已经无问题。
现在还是直接上WIZNET, 或WCH。

网友:
电力行业表示已经用了很久了

网友:
联发科 的MT7861 wifi芯片的固件就用到lwip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S:
直接用基于RTTHREAD工程的lwip吧  我感觉那个已经做了很多优化    稳定性好多了 ...

RTTHREAD的ffxz曾说过,并没有对lwip本身做多少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T:
RTTHREAD的ffxz曾说过,并没有对lwip本身做多少优化。

那至少解决了  一般的问题

网友:
简单应用是OK,长期稳定可靠工作尚需多琢磨。

网友(2015-03-14):
五年的帖子了,不知道现在lwip是不是完善和稳定很多了

网友:
LWIP 到底怎么样?没有它用来做产品的吗?

网友(2016-06-27):
我移植到stm32f407上,作为客服端,测试过最长5小时,偶尔会出现断开,但是很快就能重连,没有发现死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