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米长的线接到麦克风有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2010-07-28):
线很尴尬,例如10米,
一端接到计算机耳麦插口,
一端焊接一个麦克风,
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办法。。。
音频输出的话搞个变压器升压传输再降压就行了,麦克风这一套走不通

模拟大牛们给支支招~

网友:
用无线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无线麦

没有电源。。。。

网友:
话筒那那边用电池,电脑这边用USB。

另外,用屏蔽线,10米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那就用好点的线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话筒那那边用电池,电脑这边用usb。
另外,用屏蔽线,10米应该不是问题。

这样应该满足楼主要求了

网友:
10米不算长,用好一些的屏蔽线,效果是最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10米不算长,用好一些的屏蔽线,效果是最好的。

单纯将MIC延长10米是否可行呢?使用屏蔽线的情况下。。。

网友:
10米长肯定有好大的干扰。先想办法降噪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10米不算长,用好一些的屏蔽线,效果是最好的。
单纯将mic延长10米是否可行呢?使用屏蔽线的情况下。。。

绝对可行,舞台上都是无源的有线话筒,线长度都大于10米了,就是线屏蔽层一定要好,5元每米的线就可以的。

网友:
10米算什么,几十米都问题不大。专业的用平衡输入干扰可以更小。

网友:
用3芯屏蔽线,接成平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