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dbus协议+RS485进行无线通信.求助...............

楼主(2010-07-28):
最近在学习modbus协议,看了一遍英文原版的协议,大体明白了协议是用来规定了通信的形式,没有规定底层的硬件.小弟在做的东西数据需要用带485模块的无线发送出去(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无线+RS485是种什么形式),在论坛上一查,困惑了,什么modbus串行通信 什么modbus+rs232 modbus+rs485...

小弟请论坛上的高手解答一下,在此感激不尽....

1.无线+RS485是种什么形式?或者说是应该怎么去理解?
  无线+RS485+modbus协议比单纯无线+modbus协议通信区别在哪儿?
2.modbus串行通信 modbus+rs232 modbus+rs485 区别是不是就在协议里写的那样?
  请高手指点一下.
3.我不是来要程序的,我想自己动手写出来,我最近在做的东西是用无线通信的,先不考虑1主N从,先实现点对点通信,
  我想请教一下程序应该怎么入手写?

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help........求高手出现....

楼主:
继续自顶一下...

楼主:
不要沉不要沉。。。。

楼主:
处女贴啊~~~~~不要就这么沉了........

网友:
你把协议和标准弄混了。。

你要做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传输链路上的数据转发设备。

无线 + RS485 就是把在 485 线路、接口上的数据通过 无线 转发出去,相反也一样。。

modbus + rs232(或 rs485),这只是确定在线路上传输的数据遵循modbus协议。

其他的并不是什么问题,关键是你没理解基础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把协议和标准弄混了。。
你要做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传输链路上的数据转发设备。
无线 + rs485 就是把在 485 线路、接口上的数据通过 无线 转发出去,相反也一样。。
modbus + rs232(或 rs485),这只是确定在线路上传输的数据遵循modbus协议。
其他的并不是什么问题,关键是你没理解基础的东西。

谢谢大虾~最近又重看了一遍modbus协议,收获不少。其实第一遍自己只看懂了很少一部分,然后看第二遍,觉得有许多地方理解了。
小弟最近才开始接触电子制作,尤其是协议更是第一次接触,感觉要看的东西太多了。得反复的看,反复的想。

网友:
其实MODBUS很简单,不用看那么多的协议。一般应用就是03,06,16指令用的多。 先把03指令编写出来,测试完毕。06,16很快就可以搞定。可以找一个支持MODBUS协议的设备,看看它发的数据,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