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中断INTAD怎么使用?

楼主(2010-07-28):
呵呵,初学!知道有些问题比较。。。但还是希望好心人帮我解决!就是使用NEC单片机AD转换结束后会产生INTAD中断,问一下,这个中断到底用到没?如果用到怎么使用?是不是进行AD转换时不一定要用到它

楼主:
问一下似乎AD转换的时候似乎用不到中断INTAD,什么时候用到?

网友:
不开相应的中断就行了。可以根据标志查询是否结束,这样来处理完成后的数据,也可以开启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转换后的数据。
具体,还是看个人爱好了,呵呵。仅供参考。。。

网友(2010-10-02):
一般ad转换是可以等的,每隔2ms读一次ad,然后读他几十次,之后再做处理,不用用中断,中断太浪费了

网友(2011-03-27):
用或不用由你自己决定。用中断时要开中断并设置优先级。当AD转换完成时就会产生中断,你可以在中断处理函数中读取数据。如果不用中断,查询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