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万用表档位误差的解读方法

楼主(2010-07-28):
如图,例如400mV档的误差是 +-(0.8+1),这个加1如何解读?
看了有些仪器的标称方法是:+-0.8% +1,区别是没有把0.8%+1用括号括起来,这种标称方法和上面那种有区别吗?如何解读?

楼主:
回帖旺季到来前先顶一下

楼主:
回帖淡季即将结束前再顶一下

网友:
+1字应当就是:
例如显示1.23
最后那个字是3
显示2或4就是+1字

楼主:
那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1,百分比误差:就是测量结果的误差,假设标称值是0.1%,假设标准的1.000V电压,测量结果在0.999~1.001之间都算合格.
2,+多少:就是最后一位可能的跳动值.

假设在本例中,万用表标称误差是: +-(0.1% +2),那么测量得到的值在 0.997~1.003之间,才能表明测试结果在标称误差内.

网友:
例如400mV档的误差是 +-(0.8+1),这个加1如何解读?

解: 如果在400MV档位输入标准的400MV 仪表的读数范围为 下限400-4X0.8+1=395.8 上限为400+4x0.8+1=404.2

    就是说你在输入标准的400MV是 仪表读数在 398.8-404.2 都是正常的....

网友(2011-01-23):
看来0.8%的误差实在是太大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