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iar的bank问题

楼主(2010-07-28):
使用iar
在banked模式下进行编译,生成的代码都好像是从bank0开始的,问题是我想让他的代码从0x0000~0x8000开始,而不是从默认的bank0开始怎么实现?

网友:
选Standard allow banking就可以了

对78K0系列大于60KB的MCU:
Standard: 不使用BANK区
Banked:使用BANK区,未声明为_non_banked的函数代码优先放 置在BANK区
Standard allow banking
允许使用BANK区,未声明为_non_banked的函数代码优先放 置在COMMON区

楼主:
能举个例字吗,我这还是不行。。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