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10A的DC/DC模块(LM3150方案)中大电流电感应如何选型?

楼主(2010-07-28):
最近在给公司的产品做DC/DC电源部分,输入6~28V,输出5V/10A。
国半的WEBENCH给出的原理图如下:

NS的webench给出的原理图 (原文件名:lm3150_sch.PNG)

其中电感的型号为线艺的SER2915L-682KL,电流20A,体积非常大,约28mm*28mm。根据LM3150的数据手册进行计算,6.8uH/15A的电感应该就能满足要求,但市场上还是很难找到这么大电流的成品电感。
请问各位有没有合适的型号推荐?这样的电感只能定制吗?

楼主:
在网上找了几种大电流的DC/DC模块,发现电感大都是用磁环做的。
在没有电桥的情况下,必须要自己根据磁导率,磁通面积这些参数来计算匝数吗?
另外,DC/DC中用屏蔽电感,非屏蔽电感,磁环等有什么区别吗?
上传找来的几张图,望大家能指点一二,谢谢!

另,最后一张的车载ATX电源的输入端加了EMI电路,但感值只有0.5uH,这个感值应如何选取呢,这么小的感值能起作用吗?

淘宝上的DC/DC模块 (原文件名:5v10a.JPG)

淘宝上的DC/DC模块 (原文件名:6-28Vin--5V-10A.jpg)

ourdev上看到的一张图 (原文件名:armok01147418.jpg)

淘宝上的车载ATX电源 (原文件名:dc_atx.jpg)

网友:
这个翻个笔记本主板图吧,一般都是外MOS推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翻个笔记本主板图吧,一般都是外mos推挽

推挽式的电路设计起来要更复杂一些吧?找了NC10上网本的电路看了一下,拓扑跟LM3150是一样的。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下图中选用的电感SIQ1048-3R9的标称电流只有7A,为什么电路的输出可以达到8A呢?

楼主:
不早了,先回家去了

网友:
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
频率不能再提高一点吗?

网友:
LZ怎么选这个方案啊,LM3150有点贵啊,还很难买。你可以去看一下VISHAY的一体化成形电感IHLP-5050EZ系列,但是体积不会很小12.9*13.2,也可以选台系厂商的产品。也可以适当提高工作频率来减小电感量,个人建议选择300Khz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图你没拍全吧,这个应该是两相的,两路合成一路

网友:
LZ给公司做?感觉LZ好像在这方面好像没什么经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lz给公司做?感觉lz好像在这方面好像没什么经验啊

是啊,电源方面绝对是新手,呵呵,以前用的DC/DC基本都在2A以内的,给小的嵌入式系统供供电而已。
做这么大电流输出的实在是没经验,曾经做过一段时间镇流器,对EE,EFD型的电感设计还多少了解一些,但DC/DC模块电源上用的这些电感就一窍不通了。多谢您的指教!

另外,磁屏蔽的电感可以用磁环或柱型或工字电感来替代吗?有多大差别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lz怎么选这个方案啊,lm3150有点贵啊,还很难买。你可以去看一下vishay的一体化成形电感ihlp-5050ez系列,但是体积不会很小12.9*13.2,也可以选台系厂商的产品。也可以适当提高工作频率来减小电感量,个人建议选择300khz

因为系统是电池供电,所以比较看重效率,而且电压输入范围还比较宽,选来选去还是LM3150比较合适些,这片子的确又贵又难买。见过有的DC-ATX电源用LM5642的,但输入电压不能保证低至6V,只好放弃。

LM3150的工作频率是根据手册里的公式来算的,fs < (1-Dmax)/725ns 因为Dmax = 5V/6V = 0.833, 所以频率fs最高也只能到230Khz了。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图你没拍全吧,这个应该是两相的,两路合成一路

没看到哪里有第二路呀。。。。

网友:
可以到科达嘉的网站上看看,里面的大电流电感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到科达嘉的网站上看看,里面的大电流电感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的

嗯,多谢,网站好像有点慢,明天再看了

网友:
LM5642最小输入电压为5.5V,用在这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是我以前收集的一些资料

网友(2010-09-03):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电路是否成功呢?
据我所知,这个输出可能会有比较大的纹波。
而且这个破电感还可能会响~

网友(2011-07-28):
回复 楼主:

你好,楼主,我最近也在用LM3150,主要是看中它的外部元件少,请问,你在实验的时候,输出电压能上去吗》?

网友D:
我设置的输入40V,RF2=95K,RF1=5K,输出,计算是12,可是测得只有6V左右

网友(2012-06-06):
楼主,我现在也有用这个做一个电源模块,电压也出来了,但是一上负载电压就落到3.5v左右,反馈直接降到0.4,不知为何?

网友E:
兄弟,你要是想省去电感的麻烦 ,用ISL8201M 这个,不过输入电压是最高到20V, 但是电感内置 ,调节外面的电阻和电容,自动匹配了。

输出10A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要是想省去电感的麻烦 ,用ISL8201M 这个,不过输入电压是最高到20V, 但是电感内置 ,调节外面的 ...

这个片子好买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片子好买吗?

超级贵,从我司常用开发商处获悉样片要98元一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超级贵,从我司常用开发商处获悉样片要98元一片

您是什么行业的?
98元在官方所标的范围内,还可以接受,我问了一下北京这没有货,只有深圳有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是什么行业的?
98元在官方所标的范围内,还可以接受,我问了一下北京这没有货,只有深圳有货。 ...

嵌入式开发,呵呵,我正好在深圳。

网友(2024-03-28):
引用 网友D:
我设置的输入40V,RF2=95K,RF1=5K,输出,计算是12,可是测得只有6V左右

电感不行,输出电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