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用过汉泰的示波表吗,我想买个60m的,不知道是否好用

楼主(2010-07-28):
请问有人用过汉泰的示波表吗,我想买个60m的,还带信号发生器,不知道是否好用

网友:
建议不要买,虽然便宜。但你还不如加几百买 RIGOL的。

网友:
汉泰那个示波表可不便宜,要4000块钱,比一般的100M国产示波器贵。
我有一个,性能及显示效果不好。我有很多示波器,买这个是图现场调试某些信号方便,而福禄克的示波表太贵。
不建议打算拿这个示波表当日常用途的人买。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醒,差点就买了

网友:
普源好像没有示波表吧,建议买优利德的UTD1062C。

网友:
关键看LZ是要性能,要价格还是要便携
示波表或者虚拟示波器,性能普遍偏低,相对价格较高,最大的优点是便携。
现在主流的台式示波器的体积也比较小巧了,性价比最高,外出携带不算笨重,可以说能接受单反数码相机,基本上就能接受这款示波器

网友:
但是很多测量场合没有电源,示波表都是带电池的,也有万用表功能

楼主:
主要考虑这个带电池,比较小巧方便。性能不如普通国产示波器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