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示波器 BUG 报告! (kunnsd加入):BUG已解决,更新程序在六楼。

楼主(2010-07-28):
信号源是我自己做的设备 用PWM发的。
从图中 看的出 1.24Khz时测定的脉冲宽度明显大于1.238kHZ。
在测得 1.24KHZ时,理论值应该是 1024HZ。
请魏老师有空看下。
现在在家没有其他的设备。只能测试到这种程度了。这可能是一个段有问题。
一会儿我找到那个了再传张图。

网友:
图片打不开  不知道你怎样确认你的信号是 1024HZ  占空比多少

楼主:
这张还稍微清楚点。
这个的理论频率应该是1066HZ.

楼主:
啊图啊,我晕
我有仿真器,从里面能看见寄存器的值。根据寄存器的值和晶振算的。

楼主:
再重新传一次试试。

1.24Khz (原文件名:1.24KHZ.JPG)

1.67khz (原文件名:1.67kz.JPG)

1.238KHZ (原文件名:1.238KHZ.JPG)

楼主:
看来问题应该在1000-1100之间的部分。
1.24K的理论频率是 1024HZ
1.67k的        是 1066HZ
1.238是正确的。
其他数字均是4位有效数字。而错误的只有3位,可见那个零丢了。
推测魏老师在此使用了 2个int 类型的 表示一个浮点。在显示的时候直接将数字放上来,没有考虑0的问题。

------------------------

经测试1k-40K的部分均有类似情况。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用freq_conter.h这个文件替换完程序包中的freq_conter.h就好了,非常感谢谢谢楼主!

网友:
赞一下楼主,认真实验的精神!

网友(2010-08-27):
学习下.认真的人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