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quartus 10, 有没有问题啊?

楼主(2010-07-29):
如题  不知当前哪个版本最好用 ?
软件太大,用到的器件最多也就到 Cyclone III,
哪个早期版本支持这类器件又比较稳定bug又少?
谢!

楼主:
好不容易下了个91sp2 解压缩后不能安装是不是得先装91?
另modelsim 的ae和ase有何区别?

楼主:
从这里下载的
ftp://ftp.altera.com/outgoing/release/

网友:
9.0最好用了  如果只用Cyclone的话
91sp2的肯定得先装91和91sp1
ase不要license

网友:
只做逻辑项目的话,用Quartus II 8.1就OK了,CII、CIII都支持。

网友:
C3的片子Q2 8.1够用了,但是为了追逐新的软件,可以尝试下10.0,不过就目前来说bug还是非常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9.0最好用了  如果只用cyclone的话
91sp2的肯定得先装91和91sp1
ase不要license

9.1 和9.0都要装的话  每个又是2个多G啊
天呐

ase不要license,功能上和ae一样么?
是不是这样
ae是通用版本,ase是altera的专用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做逻辑项目的话,用quartus ii 8.1就ok了,cii、ciii都支持。

回复 网友C:
c3的片子q2 8.1够用了,但是为了追逐新的软件,可以尝试下10.0,不过就目前来说bug还是非常多的。

8.1开发NIOS2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做Nios II软核应用的,可使用9.1 SP1(QII 91+91SP1、NII 91+91SP1,5.7GB)、10.0(QII 10.0、NII 10.0,4.4GB)的Nios II SBTE,推荐使用这两个版本。
-------------------------
我在淘宝货物上面写的说明:

关于例程的几点说明

1 本次例程的编写采用的是Altera Quartus 10.0 和 Nios II SBTE 10.0。

Q1:为什么使用10.0的开发套件?
A1:根据以往经验,Altera的最新发布的套件,其软硬件开发速度,较之以前版本有很大提升;此外还会加入更多的器件支持;当然有时也会有点BUG。

Q2:Quartus 10.0取消了自带的仿真功能,那我们怎么仿真呢?
A2:可以安装Modelsim_Altera入门版(免费),编写testbench来仿真所用模块。此外编写testbench是学习HDL的基础,大部分的工程项目都必须先写testbench进行测试和验证,而Quartus II和Maxplus II自带的仿真功能则是非常之简单与不实用。

Q3:Nios II IDE和Nios II Software Build Tools for Eclipse(SBTE)有什么区别?
A3:单从编译速度方面来讲,IDE在常见的双核CPU平台上工作得非常非常慢;相比较,SBTE的速度提高了若干倍。从其实质上讲,IDE是一款完整的软件,SBTE则是Nios II在Eclipse中的一个外挂;相比较于硬件公司ALtera开发的Nios II IDE,某知名软件巨头旗下的Eclipse自然优化了许多。

2 逻辑例程使用的HDL为Verilog HDL;软核例程为C语言。

Q1:为什么逻辑例程都是采用HDL来描述,而不是采用原理图方式来描述?
A1:因为HDL的移植性比较强,可灵活配置和复用;而原理图方式只能在Quartus II中使用,不利于移植到其他器件。虽然说原理图方式比较直观;但是HDL经过编译以后,查看RTL视图,其输入输出关系也是比较直观的,同时还可以查看相应模块的RTL代码综合是否正确,便于调试和优化。

Q2:为什么本店例程的HDL都是Verilog HDL,而不是VHDL?
A2:各种HDL孰优孰劣,没有讨论的必要。本店设计人员先接触的是Verilog HDL,先入为主,因而乐于使用Verilog HDL。对于VHDL用户,我们提供Verilog和VHDL互转软件,将Verilog HDL代码转移至VHDL形式,以供参考。

Q3:本店的Verilog HDL输入输出声明,为什么和有的教科书所述有所不同?
A3:本店所有Verilog HDL代码均严格按照Verilog HDL 2001标准编写,较之于Verilog HDL 1995,许多优秀的特性被添加,适合RTL描述。同样,VHDL也有新的标准VHDL 2008。而这些都能为Quartus II所支持的。

3 本店所有例程均为精心编写,注释翔实;适合研究练习。

Q1:本店逻辑实验例程为何比较少?
A1:本店例程是针对最新发布的简易接口板,精心编写。虽然例程比较少,但是条理清晰,注释翔实,非常适合学习研究。此外,本店例程不能代替必要的HDL语法、数字电路、微型计算机原理、数字信号处理等课程的学习。我们推荐FPGA爱好者借阅或购买相关工程教科书,认真学习FPGA相关知识。本店例程仅为抛砖引玉,不能被当作主要学习材料。

关于注释的一点说明

由于Quartus II 10.0无法显示中文,部分例程采用英文注释。但是精力有限,仍有部分例程仍保持为中文注释。请用户原谅。
Q:如何查看例程的中文注释?
A1:使用记事本或其他文本编辑工具(如Notepad++),单独打开源文件,即可查看中文注释。
A2:[原创].关于使用QII 10.0编译器无法编辑和查看中文的问题一个变通解决方案.[Quartus II]
    http://www.cnblogs.com/yuphone/archive/2010/07/20/1781496.html

网友:
版本是越来越高啊现在!

网友(2010-09-06):
10.0的SignalTap II 有bug,unsigned line chart格式的波形查看不鸟~~
不过sp1已经修正了~

网友:
唉,9.0的BUG还一大堆,又出了个10.0。服了alter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