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如何计算出总里程?

楼主(2010-07-29):
用gps计算里程时一般都是使用什么方法好呢?是用即时速度*时间来累加还是通过计算坐标的变化来换算出距离来?
我发现我的gps模块漂移严重!在收星数较少时,就是静止它还显示出1-3海里/小时的速度,这可如何是好?

网友:
认为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走的是一条直线,再把这么多条直线相加就是距离

网友:
我觉得可以用积分的思想来算,比如坐标两点的距离每增加10m就认为这10m是直线。再累加起来。

网友(2010-09-07):
每隔一段时间和前一个时间坐标求距离,累加,积分的思想啊
这个时间间隔可以根据速度来决定,低速的时候隔更长时间才计算一次
理论上要算球面弧线程度的,不过实际上当作弦来算也行

网友(2012-04-11):
每秒计算与上次坐标的距离,过滤不真实数据。得出的里程数据越准确。
但也得有5%-10%的误差,毕竟有卫星信号不好的时候。另外如果是车载的话,ACC及断电情况停止计算及上报里程数据。

网友(2012-08-10):
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同问
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在下位机增加一个模块,算出里程之后直接上传里程数据。至于算法,上面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