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红灯一直闪,怎么解决?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07-29):
四轴的电路中的ADR1和ADR2(接晶振的引脚)接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引脚接SDA,两个引脚接SCL?

如果只用PPM控制电调转速, SDA 和 SCL 可以不接线吧?

有没有I2C和ppm 模式的选择?

电路连好后,下载多个版本的程序,都有问题,红灯每次闪一下,提示mos管有问题,可这部分没有问题呀,很郁闷,请高手指教!多谢!

楼主:
求助!!在线等!!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list.jsp?bbs_id=1025
在四轴专栏里翻翻吧,应当能找到解决办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找了很久~没有直接的答案,继续学习!

网友(2011-01-25):
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引脚接SDA,两个引脚接SCL?
回答————其中两IO口是IIC总线,另外两Io口做软件上拉作用,省了硬件上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