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EM310模块启动时会什么经常出现 TCPIP连接时出现 error19

楼主(2010-07-29):
EM310模块在启动时经常会出现下面的情况
AT%ETCPIP
gsm answer =

ERROR: 19
有时会一直出现,模块一直不能初始化,有时会出现几次后,才初始化成功。
这个程序在有些终端模块上运行是正常的,有时就是不正常

这是什么原因呀,是什么造成不能初始化呢?

网友(2012-07-16):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请问您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2-11-06):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同样的程序在这一个小区某个范围出现问题,其它的地方能够正常上线

网友:
发送: "AT%ETCPIP=\"\",\"\""
返回: ERROR +CREG:1

网友:
我也碰到了,郁闷,貌似AT指令执行的时候不能连续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