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芯片,哪位朋友推荐点资料?

楼主(2010-07-29):
电机电压6V,电流小于2A,
单片机PWM控制电机转速及正反转,
要求驱动芯片越小越好(空间限制),
原先用的是MC33887,
哪位朋友可以推荐点资料?

网友:
关注低压H桥

楼主:
谢谢回复,我现在在找体积小一点的电机驱动芯片,原先用的MC33887就是H桥,不知大家有否小体积的芯片推荐?

网友:
好像一个叫罗姆的公司生产电机驱动IC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L298N体积偏大,我再查查

网友:
:
    前段时间也一直找寻合适的小封装H桥IC。ROHM有一型号是BD6212的单H桥,在7V驱动时可以达到2A电流,SOP8封装,和你的要求接近。

网友:
A3959,我们用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BD6212的资料,只有BD6210和BD6211是SOP8封装,而BD6212是HRP7或HSOP25封装,BD6210的电流是0.5A,BD6211的电流是1A。

楼主:
回复 网友B:
A3959的封装也偏大,是24脚封装的

谢谢以上朋友的帮助!!!

网友(2011-08-04):
回复 楼主:

可以用三极管搭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