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几份LCR的图纸,有个疑问

楼主(2010-07-29):
数字LCR,是要采样一个电压值,然后再采样移相90度的电压值,看了几份图纸,都是用7135来采样的,可是7135的转换速度是很慢的,怎么可能来得及得到两个电压值?

网友:
7135前面有鉴相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与鉴相器无关吧.90度当然是硬件移相的.所以才能测出来.只是同时采样两个电压,也没看到采样保持.

网友:
前面使用自动电桥平衡的方法。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认为电压和电流信号达到平衡。这样,分别测量电压和电流在0度和90度时值。

网友(2010-11-24):
回复【3樓】fickle
前面使用自動電橋平衡的方法。在一段時間內,可以認為電壓和電流信號達到平衡。這樣,分別測量電壓和電流在0度和90度時值。

fickle 您好:
可否再进一步说明一下如何分別測量電壓和電流在0度和90度時值?謝謝。
另外請問,我查了 ICL7135 的資料是一顆 ADC,為什麼很多 LCR 表都用它來做?

謝謝。

网友(2011-01-07):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与鉴相器无关吧.90度当然是硬件移相的.所以才能测出来.只是同时采样两个电压,也没看到采样保持.
与鉴相器有关,
鉴相器的0度或90度本振与来自样品的电压及电流信号进行鉴相后,
再通过RC积分得到的是直流电压,
这个直流电压不随时间变化,电压值只与样品的阻抗特性有关,
所以可以用很慢的ADC一路一路切换慢慢采样,用不到采样保持。

另外,采用TCL7135这样的ADC,
是因为其双积分结构,可以对前面RC积分电路未能完全滤除的交流信号进行积分平均,
从而提高精度。

网友(2011-08-26):
其实,这个经过鉴相得信号处理有两种处理方式:
1自己设计双积分电路,积分的周期要与你测试信号的频率相关,使其积分的时间恰好为测试信号周期的整数倍,这样可以将交流信号变为直流信号
2利用DSP等进行采样,滤波算出直流电平

至于采用ICL7135的方式,本自己觉得经过滤波后在采样,这样测一个参数需要四次滤波,速度相当慢,不适合时间应用,大多数属于自己没有实践猜想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