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一种加密方法

楼主(2010-07-29):
我想到一种加密方法,不知可不可行,就是单片机需要唯一的序列号及EEPROM,第一次工作时,单片机将序列号送到计算机,用一种复杂加密算法加密后送回单片机,单片机把这个结果存入EEPROM,以后每次开机,单片机根据EEPROM中的数据以比较简单的方法解密,还原成功,则正常工作,否则不行。只要这种加密算法是不能反向推出的即可,据我所知,这种解密算法无法推出加密算法的加密算法是有的,虽然不能说百分之百不能被破解,但解密成本也是很高的。然后在程序关键一些点加入校验运算及在解密过种中加入一些初始化操作,应该可以比较牢固。

网友:
这种加密多此一举,只要人家拷贝你的EEPROM内容和FLASH内容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有"就是单片机需要唯一的序列号及EEPROM"并且不能反汇编.应该就可以.

网友:
最好的加密办法是用最新的芯片,等有人能解密那一般是半年或一年以后的事了。

网友:
不能反汇编.应该就可以

楼主:
反汇编了也不怕,因为加密算法不知道的话,他也无法确定EEPROM里的数据。

网友:
我把你单片机里的程序改为
解密不成功进系统。

谢谢。

网友:
其实 把什么按键,LED指示灯 什么的都改成 触摸屏 显示和操作,触摸屏上时刻显示自己单位的LOGO。

在使用最新的MCU,最新的OS。

哈哈

就算被拷贝去,对方也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