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2GB闪存HY27UU08AG5M有什么代替芯片?

楼主(2010-07-29):
手头的是SONY S615F 2GB的mp3,感觉不太够用
拆开后发现闪存是HY27UU08AG5M,还有另一个闲置闪存位。

查了下这flash,是x8 bit 双管芯(有两对CE、RB脚)MLC。

mp3主控芯片是MC-10051F1-FAE-A,听说是NEC的定制版。共4个CE脚,还有两个CE脚空闲。

想扩容到4GB,除了HY其他品牌还有同类型的芯片吗?比如三星

请了解的哥们说说,谢谢啦

网友:
软件是否支持再加片FLASH?

楼主:
回复 网友A:

S615F(2G),S616F(4G),S618F(8G)均使用同一个firmware

2G机型是单片2G NAND  8bit 2管芯
4G机型是两片2G NAND组并行8bit 4管芯
8G机型是两片4G NAND组并行8bit 4管芯

就担心sony firmware里有语句阻止自行加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