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极不规则的走线是怎么弄的?

楼主(2010-07-29):
看到有些PCB板线的宽度很不规则,甚至一条线有七、八个线宽,甚至更多数量宽度的都有。而且粗线和细线转换部分是斜线过渡,而不是我常见的圆角。不知道这样的线是怎么画出来的,难道是画一条线换七八次线宽?自己想想就不可能。  线的拐角到是45度角度。

网友:
同样的不解!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无图无真相,如果你说过渡部分是斜线的话,这样的走线,很可能是慢慢填充出来的,比你按tab键切换更麻烦,或者用负片的方式画线也可以(PS:我也没用过)

楼主:
我见的一般在电源部分不规则走线比较多,而且线很宽,线宽变化一般最多只有三四个,当时我认为是用图块填充方式来的,但现在看到一个鼠标的电路,走线极不规则,而且线细的地方只有大概十几mil,宽的地方有2mm,中间粗细变化有七八次之多。  根据这个电路来判断,原来认为的图块填充方式应该是错误的。

楼主:
图来了,有图有真相。请看里面的线,很不规则的。请看左边红线连接的那根PCB走线,线宽从左到右变化了将近十次。

网友:
直接用矩形或者多边形敷铜

网友:
这个是画负线弄出来的。具体操作请搜索。

楼主:
【7楼】 dr2001
积分:917
派别:
来自:
这个是画负线弄出来的。具体操作请搜索。
---------------------------------
不太明白,什么是 “画负线”???

网友:
這個通常是用佈線後再手工拉出來的,如下面的例子

1.先佈好線

2.拉出外框

3.用Fill先補上大面積的地方

4.Fill補不到的地方再用粗一點的Track補上,粗的Track補不到的地方再用細的Track補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個通常是用佈線後再手工拉出來的,如下面的例子
1.先佈好線

2.拉出外框

3.用fill先補上大面積的地方

4.fill補不到的地方再用粗一點的track補上,粗的track補不到的地方再用細的track補
(原文件名:2010-07-29_200732.jpg)</font......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太明白,什么是 “画负线”???

用KeepoutLayer层的线分割不同的网络,然后铺铜,最后把KeepoutLayer层的分割线删除。

网友:
一般是手工布线再加粗线宽的,用直接拉线或者矩形填充,这样是应付过波峰焊的工艺,增加插件元件焊盘的强度,不会在过波峰焊时脱落或翘起

网友:
我个人认为有过孔的地方是有覆铜,布线时按Tab,使用几次Tab后,该网络会默认宽度,以后布线就不用Tab了,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为什么是弧形的呢?原因我认为是用了“泪滴”功能...快捷键是:T,E....以上观点纯属个人经验,并不一定正解...

网友:
纯手工一条一条线画上去的,我做的单面板,就是这样的。那些宽的地方是多条线合起来的。

网友:
楼主有此一问说明未做过单面板.

网友(2011-08-15):
应该是覆铜搞出来的

网友(2013-02-01):
LZ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弄的。

网友:
这种用pads很好搞的,直接用Copper的功能就可以了,走电源线或者大电流的线的时候我就经常用这种方法。

网友:
我记得 Protel 99SE 里就有这个功能吧。
设置线宽的最大值、最小值不一样就行了。其他软件也该差不多。

网友:
用cadence,直接对相对的网络覆铜,简单方便!

网友:
还是不明白。

网友:
铺铜的时候用不同的网络就可以了。

网友:
做单面板的时候经常这样做,就是用多边形填充做的。

网友C:
用多边形填充的, 你随便拆一些家电,单面板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多边形填充的, 你随便拆一些家电,单面板一般都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