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网关、交换机、网桥之间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0-07-29):
路由器、网关、交换机、网桥之间有什么关系?
这几个产品之间是有什么联系吗??他们的好坏是如何区分的呢?
高手指教!!

网友:
请看《计算机网络》

网友A:
路由器和网关是一回事,三层转发设备。现在来说,网关是一种概念,路由器是实物

交换机和网桥也是一回事,二层转发设备,网桥是概念,交换机是实物

网友:
历史上...可能真的存在网桥和网关这种设备
网桥用来隔离冲突域,网关用来隔离广播域

再后来,有多个端口的网桥就变成了交换机
而有了多个不同类型端口,而且有了路由功能的网关,就变成了路由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历史上...可能真的存在网桥和网关这种设备
网桥用来隔离冲突域,网关用来隔离广播域
再后来,有多个端口的网桥就变成了交换机
而有了多个不同类型端口,而且有了路由功能的网关,就变成了路由器
也就是说有了路由器,别管网关、网桥、交换机,所有的东西都能搞定?

网友:
简单描述一下区别:

网桥:相当于中继器,工作于链路层,起到隔离网段和延长距离的作用。

交换机:一般指第二层交换机,工作于链路层,在多个端口之间根据目的地址来转发数据包。

路由器:用于连接多个逻辑上分开的网络,和选择数据传输的路径。其实路由器可以认为是特殊的网关,是传输网关的一种。

网关:也叫网间连接器、协议转换器。它有很多种的类型。在早期的时候,不同城市之间的局域网连接是通过X.25共用分组交换网进行的,在局域网和X.25网络之间就需要网关来进行协议转换,对TCP/IP和X.25的数据包进行翻译。还有电子邮件网关,用于在2个不同的邮件协议的主机之间交换邮件。还有前面的路由器,是传输网关。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类型。

在我们最常用的家用4端口无线路由器中,就集成了交换机和路由器。
有的新型号的无线路由器还可以做网桥用,这时它的路由功能需要关闭,就起到一个网桥转发的作用。

用电子上的概论来打个比方,USB hub、有线电视网的双向放大器节点就是网桥,N×N的多路开关就是交换机,国家电网,哪里需要往哪送,就是一个大路由器,USB-232口的转换器、DVI-HDMI的转换线就是网关。

网友:
网桥:顾名思义,用来桥接网络的,交换机和HUB都属于网桥,交换机能识别数据包中的MAC地址,所以对于有目的MAC地址的包可以只转发到相应端口,而HUB则转发到所有端口。

交换机:根据目的MAC地址判断将数据包发往何处,交换机不会对数据包进行重新组装(三层交换机也有路由器的功能)。

路由器:根据目的IP地址和路由协议判断将数据包发往何处,路由器会对数据包进行重新组装(一般家用的5口路由器其实是一个2接口的路由器+5端口_交换机的结合产品)。

网关:就是一个网络的默认或最终出口,通常计算机上的默认网关指向的就是所在网络里的中心路由器或边界路由器。

网友:
我倾向于把宽带路由器看着nat+交换机。一些固件里面是可以选择gateway和router两种模式的

楼主(2011-05-31):
多谢大家支持!
我们公司是制造型公司,主要生产这些。故想先给自己扫扫盲!

网友:
回复 网友B:
简单描述一下区别:
网桥:相当于中继器,工作于链路层,起到隔离网段和延长距离的作用。
交换机:一般指第二层交换机,工作于链路层,在多个端口之间根据目的地址来转发数据包。
路由器:用于连接多个逻辑上分开的网络,和选择数据传输的路径。其实路由器可以认为是特殊的网关,是传输网关的一种。
网关:也叫网间连接器、协议转换器。它有很多种的类型。在早期的时候,不同城市之间的局域网连接是通过x.25共用分组交换网进行的,在局域网和x.25网络之间就需要网关来进行协议转换,对tcp/ip和x.25的数据包进行翻译。还有电子邮件网关,用于在2个不同的邮件协议的主机之间交换邮件。还有前面的路由器,是传输网关。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类型。
在我们最常用的家用4端口无线路由器中,就集成了交换机和路由器。
有的新型号的无线路由器还可以做网桥用,这时它的路由功能需要关闭,就起到一个网桥转发的作用。
用电子上的概论来打......

这些概念应该是翻译自国外的计算机书籍

网络技术发展到现在,这些概念的说法都已经不是准确了

网桥连接不同的物理层,比如有线网络和wifi,当然连接的链路层也不同,但定义为中继器是不准确的。

交换机的定义关键是交换,三层交换机也仍然是交换功能为主,三层功能只在vlan间起作用,端口还是交换的

路由器的功能是针对三层来说的,主要的功能是路由和转发。它也起到网关的作用,大多数情况下,路由器=网关

X.25分组交换这种网络,在美国运行的时间很长,在国内只短暂出现过,而且也是特定行业在使用,后来马上就被frame-relay和信元交换的ATM代替,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书上还大讲特讲这种东西,要么是美国人写的,要么是中国人抄的

网友(2013-06-12):
  把一条鱼,分成  鱼头、鱼身、鱼尾巴,来卖,就可以得到超过一条鱼的价值,,,,

lz的 就 类似,

网友(2019-03-12):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和网关是一回事,三层转发设备。现在来说,网关是一种概念,路由器是实物

交换机和网桥也是一回事, ...

通俗易懂,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