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时为什么出现时钟不响应?怎么解决。。。

楼主(2010-07-29):
请问一下,在仿真是为什么会提示系统时钟不响应?是不是CPU时钟的初始化还需要修改?

网友:
是用数码管吗?我个人觉的是扫描时间太快了,我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不是乱码就是无响应。我解决的办法就是清零再扫描。
如果是用锁存器扫描的话最好不要用同一个IO口,做实际的电路才用。

网友:
看下进入仿真软件时那个配置窗口里时钟配置是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