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废光驱中的无刷电机 请教电路板上的三个霍尔元件能否用于磁悬浮?如何使用?

楼主(2010-07-29):
下载了HW101的PDF文件 没看懂
求有关磁悬浮的详细资料

网友:
要用线性霍尔~

网友:
1楼正解.霍尔有很多种,电机上用的一般上双极型的,而且有可能带锁存,基本上没有利用价值.
输出有"开关量"的也有"模拟量"的,你需要用"模拟量"的,即1楼所说的线性.

楼主:
谢谢两位兄弟
这么说看来只能用3503了 小城市不好买电子元件 去淘宝逛逛去

网友(2011-07-24):
不知道电动车调速转把内的霍尔能不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