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VISION N3 高清播放器解剖, 据说是国内目前最贵最好的播放器之一(使用SIGMA 8642

楼主(2010-07-29):
      点击进入N3的官方网站

点击查看这台机的京东商城上的介绍

00 外包装

后续图片,请继续向下看 ....

网友:
广告位招租中

网友:
工艺看起来还行,作为国产来讲,
坐等直播第二季。。。

网友:
呵呵,去过那公司。跟我上个公司是兄弟单位。

网友:
精品算不上,但也不差

网友:
做工真不错,起码没看到偷工减料

楼主:
以下的地方使用胶水粘合

楼主:
这一个抽取硬盘的结构很不错,用起来很爽。

网友:
做工很好

网友:
看AM对播放器的解剖图,真的很过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am对播放器的解剖图,真的很过瘾
其实收获最大的是我。

我一直在思考新款雕刻机的电机驱动散热片的安装问题。 拆解这台机时,我找到答案了:

引用图片【楼主位】armok 阿莫

引用图片【楼主位】armok 阿莫

网友:
做工真不错,连胶水都是专用的固定胶,很贵的,不是热熔胶。
难得见到国货有这种精品。

网友:
对那个几个QFN的dc/dc芯片很感兴趣

不知道是啥型号,感觉dc/dc这种配件,很能看出产品档次。因为实现同样功能,不同品牌/型号价格差异很大。
效率高几个百分点,价格甚至能差出几倍

看到有2.2uh的电感,估计是3Mhz开关频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那个几个qfn的dc/dc芯片很感兴趣
不知道是啥型号,感觉dc/dc这种配件,很能看出产品档次。因为实现同样功能,不同品牌/型号价格差异很大。
效率高几个百分点,价格甚至能差出几倍
在图片上标出,我在原图上找一下放大给你。应该能看得清楚型号的。

网友:
除了8pin的粉白色排线略显山寨,其它部分真的超出我的预想,真的不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对那个几个qfn的dc/dc芯片很感兴趣
不知道是啥型号,感觉dc/dc这种配件,很能看出产品档次。因为实现同样功能,不同品牌/型号价格差异很大。
效率高几个百分点,价格甚至能差出几倍
在图片上标出,我在原图上找一下放大给你。应该能看得清楚型号的。

图片41中右下角,电感左侧,U95
图片44中右下角,电感右侧,U5
图片44中右下角,电感右侧,U3

隐约能看清上面写着EL-BK,这三个dc/dc似乎是一个型号,2.2uH的电感,典型的3M开关频率,看电感的封装,应该能输出0.5-1A左右电流

楼主:
上面的图已经看得清楚:

引用图片【楼主位】armok 阿莫

后面两张放大给你:

网友:
这只能叫合格的产品

不知道57张的蛇形线怎么搞的

走色了~~~

网友:
谢谢阿莫,我去研究一下,哈哈
3Mhz的一般是降压的,电流可能1A以上,不然这种外接220电源的机器,没必要因为效率问题用dc/dc,应该是一般LDO电流不够采用dc/dc的

网友:
还行,不算精品

网友:
晕,老是死机的东东居然评价是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晕,老是死机的东东居然评价是最好???
老是死机? 你用过这部机?

我用过三部 HDVISION N3 。 基本上是连续不停的运行,每天至少12小时的,从来没有发生过死机。

(当然,我用过三部的原因,是前两部都有点小问题,我在其它帖子里提到)。

网友:
阿莫你哪来那么多时间弄那么多东西。晚上睡几小时?

网友:
阿莫能否把使用说明书也传上来,让大家学习下使用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看am对播放器的解剖图,真的很过瘾
其实收获最大的是我。
我一直在思考新款雕刻机的电机驱动散热片的安装问题。 拆解这台机时,我找到答案了:
引用图片【楼主位】armok 阿莫
这种安装方式一定要用这种弹簧的,以前Intel的风扇也是这种安装方式,但用的是一种塑料的卡扣,
一年以后去动一下就老化碎了或断了

网友:
死机帖,我这边的网络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阿莫能否把使用说明书也传上来,让大家学习下使用方法?
已经更新到楼主位。

      点击进入N3的官方网站

点击查看这台机的京东商城上的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C:
这种安装方式一定要用这种弹簧的,以前intel的风扇也是这种安装方式,但用的是一种塑料的卡扣,
一年以后去动一下就老化碎了或断了
我对那个尼龙扣很不放心, 会不会质量不好,几年后老化断裂?

我们的雕刻机,看来还是使用金属吧。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armok 阿莫

想仔细看看图中的D36、D37,阿莫能不能给张放大图?

楼主:
回复 网友G:
想仔细看看图中的d36、d37,阿莫能不能给张放大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固定散热片可以考虑这样
用阶梯型螺钉,套弹簧

网友:
我们的各种尼龙制品包括尼龙螺丝、尼龙螺柱、卡扣等都用台湾KSS(凯士士)的,用了好几年,质量很好,远不是国产寨品可比的,不过我们用的地方都没高温,所以对高温下长期品质如何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C:
固定散热片可以考虑这样
用阶梯型螺钉,套弹簧
是的,就是这种想法。套弹簧是必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C:
这种安装方式一定要用这种弹簧的,以前intel的风扇也是这种安装方式,但用的是一种塑料的卡扣,
一年以后去动一下就老化碎了或断了
我对那个尼龙扣很不放心, 会不会质量不好,几年后老化断裂?
我们的雕刻机,看来还是使用金属吧。

现在的尼龙扣质量应该没问题
当然是金属的保险咯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C:
固定散热片可以考虑这样
用阶梯型螺钉,套弹簧
是的,就是这种想法。套弹簧是必需的。

我也在想用这种办法固定我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
如果电源部分与光驱和主板之间再加层屏蔽的话,效果可能会更好吧(个人愚见),机子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感觉里面的线有点乱~电路板如想象中一样小巧~

网友:
回复 网友H:

蛇形线有问题吗?

1.。为了减少因线路长度不同导致的,频率较高的信号损失问题。

2.。本身可以作为电感使用。

网友:
主控板做的很漂亮~ 布局 布线 都挺好的.
不知道是用什么相机拍的,竟然能拍出那么好的效果~ 一般的单反好像做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主控板做的很漂亮~ 布局 布线 都挺好的.
不知道是用什么相机拍的,竟然能拍出那么好的效果~ 一般的单反好像做不到.

识货啊,价值20W+的中画幅相机加上同样价格不菲的灯光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G:
想仔细看看图中的d36、d37,阿莫能不能给张放大图?

可能是TVS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主控板做的很漂亮~ 布局 布线 都挺好的.
不知道是用什么相机拍的,竟然能拍出那么好的效果~ 一般的单反好像做不到.

只能望穿秋水了~~ 呵呵

网友(2010-11-17):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G:
想仔细看看图中的d36、d37,阿莫能不能给张放大图?

可能是tvs

就是TVS,是给HDMI作保护用的;但是不知道为何不焊接,也行是降低成本?TVS是比较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G:
想仔细看看图中的d36、d37,阿莫能不能给张放大图?

可能是tvs
就是tvs,是给hdmi作保护用的;但是不知道为何......

那个玩意相当贵的,给个型号:
RClamp0524P

网友:
硬件好是必须的 其次二个就是软件支持和完善 硬件再好软件界面不友好、不易操作。BUG一堆 就是空话。软件这点上很多厂商都做得一般 换句话说都是抄了别人的再自己改下 国内厂商就海美迪的软件开放能力比较强 其他的我就不说了...

网友:
这个解剖,看了又看;谢谢AM。

网友:
sigma方案最大缺点是不支持rm格式

网友:
都是方案商提供的设计,包括硬件和软件

网友:
经典的8642啊,现在已经绝迹江湖了吧?手里一个04年的台电MP3就是8642的,当年卖老贵了,音质没的说,用料差了点,按键很不舒服,不过还好啦,OLED的屏幕看着很舒服

网友:
回复 网友L:
经典的8642啊,现在已经绝迹江湖了吧?手里一个04年的台电mp3就是8642的,当年卖老贵了,音质没的说,用料差了点,按键很不舒服,不过还好啦,oled的屏幕看着很舒服

此8642非彼8642,这个是内置arm和硬件解码高清视频的处理器。公司有个sony的蓝光播放器,用的是sigma design的8634(中国市场出现的是8635)。
从8630到8632,8634。。。。。

网友:
可能是tvs
就是tvs,是给hdmi作保护用的;但是不知道为何......

焊接了,图片里不是很清晰么,金色的那个件不是pcb的沉金,而是ESD,可能层次感不明显。再仔细瞅瞅。

这个是静电抑制器,ESD.

TVS也用过,但是具体区别还真没研究过。

网友(2010-12-22):
只看出用多层板做的PCB

网友:
经典啊,又学习了啊

网友:
这个接5.1声道是不是要加功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