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杯具诞生,ADIS16405的排线断了,求高手支招。。。

楼主(2010-07-29):
记得我以前在四轴坛里还看到过wgyxxx同学不小心把这个排线搞断的帖子,没想到这杯具竟也悄无声息地降临到了我的头上。哎。。。哎。。。哎。。。
有碰到过此类问题的高手给我支支招吧,快崩溃了都,毕竟这玩意儿不菲啊。shihantu2 和 feng_matrix 悟二位大侠估计都是这方面的行手,不知道现在还来不来这个万能的坛啊。

网友:
刮去上面的塑料 用细的漆包线焊出来  或者   拆开找到比较好焊的地方 焊出来

网友:
liuft 帮忙去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
记得feng_matrix大侠 说过他修过好多,好久没见他来过了,想办法联系一下他吧,这么贵的东西。

楼主:
我仔细看了下,那一排细的线基本上都折断了,估计只有中间那两根粗的电源线没断了,真要命,哪怕是都做成电源线那么粗也好啊,就算断了也好焊一些,这一下要焊那么多那么细那么集中的线,这下可得考验一下焊功了。
feng_matrix好像很久没来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联系他,有知道的不?阿莫是否知道啊?

网友:
想修好,我想只有一个办法
做一个小板,固定在一个地方,然后用邦定的方法,再封IC胶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什么样?

网友:
找销售商问厂家买一根新的排线 拆开自己焊上去

楼主:
今天找了代理商,协商无果,说这个不可能给修,也没法修。无语。然后按照坛里高人的方法,刮去排线上的覆盖层,飞线,结果因为焊工不到家,烙铁头温度过高,把那细细的导线直接给烧掉了。再次无语,最后拼死一搏,暴力拆解,发现这东西果然没法修,里面所有的芯片等元器件全是焊在跟外面的排线一体的柔性PCB上面的,要换的话必须把所有的元器件一个不留的拆下来,然后更换整块柔性PCB,再一个一个焊上去,然后再做工厂校准,估计真的要比重新做个新的成本还要高了。最后按照feng_matrix大侠的引脚图示,冒死飞线,由于焊工欠佳,加上那引脚是LFCSP封装,能看到的就只有一丁点儿,费了整个白天才战战兢兢地焊上去四根线。估计都被烧坏了吧,结果引出线后,上电一试,竟然OK,真悲喜交加啊。另外,由于心太乱,竟然忘记拍点拆解图了,这种价格不菲的东西,估计没坏的话一般人是舍不得去拆的。

网友:
求助!feng_matrix。我也有ADIS16355排线从外部断裂。可怜啊,我想做个捷联惯性制导,觉得整合在一起的产品精确度高,而且数字接口方便,采样率也很高,结果电路板刚做好,在实验是否能正确安装的时候,尽管万分小心,一拆就坏了……我程序还没写,连这个东西一次都没上过电,就悲剧了……
我焊功菜得不能再菜,连SO封装的贴片芯片都没焊过,更不敢碰这么细的线了。feng_matrix修过不少,可否挽救小弟这价值不菲的传感器?我也是上海的,QQ674822803。希望能向feng_matrix请教。
上图给诸位看看:

网友:
记得装好PCB的时候务必把位置放准确。。。
另外这种东西一般不能去拆,影响精度
引线可以用AB胶覆盖,能获得与原来接近的强度
最好搞个测试工装,把SPI用杜邦线引出,整个装置捆在木板上

网友:
恭喜了!
这个焊好了就要小心了,因为自己焊的线非常脆弱,强烈建议找个什么盒子把它封好,可能风大一点就把线吹断。。
这个东西没那么容易烧坏的,我的那个经常被人揩油,来回焊了5次了。。。。不过高温静电之类的东西还是要习惯性的留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你更惨,我好歹也算是用过一段时间了。能找到feng_matrix最好了,找不到的话就得自己动手了,反正从外面排线处直接飞线没有相当功底是比较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这东西除了这个该死的排线外,其他做得挺好的,我昨天拆开来焊的时候一不小心从桌子上掉到地上,心想这下彻底玩完了,就算能用进度估计也不行了,没想到焊好后一测试,还是杠杠的好用,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用小电机上拆下来的漆包绕线引出来SPI的四根线的,比较粗,风是不可能吹断的。感觉要比原来的那个排线结实多了,外壳下边缘在拆解的时候已经彻底破坏了,不过我用胶棒封上后也挺好用,最后提醒大家一下,这玩意儿能不动他尽量不要去碰,非常容易断线,一断线想要解决就很麻烦。

网友:
我遇到过一块lga封装的adis15255,那个板子被人用力掰过,结果芯片底部的焊盘有两条边上的全脱落了。。。而且是供电和spi所在的两侧!
伤口处能看到导线的界面,很细,要命的是不沾锡。。。没办法我在墙上从侧面把芯片的封装一点点磨掉,竟然发现了新的导线,应该是内部绑定的触点吧(大概0.5*1.5mm的矩形截面),关键是能上锡。把芯片靠没掉的焊盘焊回板子上,用普通导线里那一根根铜丝,吧露出来的内部导线引到板子的焊盘上,一测试正常,奇迹。。。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 我也有一个断了 但是我看芯片的关键处全被胶盖住了 不知道咋弄 恩能不能给我看看你的图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不能给我你的联系方式 想想你请教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图片忘记拍了,现在已经被我用胶封上了。芯片没有被胶盖住啊,但是外面的那个塑料壳是胶封的,很结实,要拆的话只能实施破坏性的暴力拆解,就是把外壳下边缘粘胶的地方用工具弄掉,然后外壳就可以很轻松的拿下来了。

网友:
liuft,你好
我也在用ADIS16405,做的航姿方面的
我们买ADIS16405的时候一起买了ADIS16405USBZ,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使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拆开了外壳 可是里面的管脚有一层模封住了 管脚都看不清

网友:
ADIS163XX/ADIS164XX系列的引线是无法换的,柔性引线同时也是模块内的主板,换主板的代价比制造一颗新的要大,所以要继续用唯一办法是飞线。

如果引线只断一根,可以不拆外壳,直接在柔性板表面点焊修复,引线要先镀好锡
最后一下焊接速度一定要快,点下就可以,半秒钟,时间一长柔板就烧坏了。

如果断了多根此法不行,需要拆掉塑料外壳,其内部有一块ADUC70XX系列MCU,只要从MCU管脚上飞线出来就可以了,注意拆的时候不要破坏外壳,飞线好后,外壳还要装回去,并在四周打胶水固定引线。模块主要的输出线就是MCU的上的SPI接口及ADC数模转换接口,管脚定义可参考ADI网站上的DATASHEET。

我找了几张以前修复的ADIS16405的照片,供大家参考,ADIS163XX也是一样的结构。

这是拆下的外壳,尽量保持外壳完整,飞线好后还要装回去,以便固定飞线。

这是内芯,可以看到柔性引线同时也是模块内的主板,换柔板需要拆下所有器件,还要9轴校准。
这不是人干的事,ADI原厂也不会给你做的,他们会让你买个新的。

这是一个断了一根线,直接在柔板根部飞线修复的模块。

网友:
请问柔性PCB板的结构是怎样的。是不是表面有两层绝缘膜,中间夹着引线。焊的时候是不是要用小刀刮开表面的膜露出引线,然后才能上锡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柔性pcb板的结构是怎样的。是不是表面有两层绝缘膜,中间夹着引线。焊的时候是不是要用小刀刮开表面的膜露出引线,然后才能上锡焊?

网友:
看了ADIS16405内部构造,使用时确实要小心

网友:
21楼,美图!!!

网友:
21楼,既然拆了,能不能把每个面都照个像给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有那个调试板,不过感觉性价比不高,上面就一块usb控制芯片,要买上1800,太贵太贵。

楼主:
看来用这个IMU的同志不少啊,出去了一周,回来一看帖子竟然成热门贴了。另外,feng_matrix竟然也来了,哈哈,欢迎大侠归来。

网友(2010-09-16):
我的刚买来,一开始测试还有数据,后来就没有了,不知道是不是排线坏了,但是从外表看不到有坏的排线,不知道大家还遇到过,feng_matrix大侠给你意见?多谢!

网友:
估计我能接的好,我是做手机维修的,比这线还多的 也接过,我可以把那东西的引线全部接出来, 至于焊到板子上估计要LZ自己
动手了

网友:
买个修手表的戴在眼上的放大镜,然后用刀片刮开塑料层慢慢一条条焊出来咯,不行就丢垃圾桶去,再买一个新的,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的刚买来,一开始测试还有数据,后来就没有了,不知道是不是排线坏了,但是从外表看不到有坏的排线,不知道大家还遇到过,feng_matrix大侠给你意见?多谢!

没数据或者数据错误未必是排线断了吧?曾经遇到过两种情况供参考:
1.电池供电时,16405输入电压低于4.7V,数据输出全错的情况
2.还有16405参数设置不正确,导致输出数据全错,此问题用ADI原装开发板恢复出厂设计即可。

网友(2011-04-20):
我们也有一个,刚开始用单片机读数时总是不对,有人说有个休眠问题,后来不知道怎么烧了,都有味儿了,拆开后也不知道怎么办,求高手指点,还能修好不?怎么修啊?

网友(2011-07-12):
你好,我现在也再做这个16405型号,我想用DSP的SPI来接收数据,不知哪位大侠可以给点接收的程序,本人是头一次开发这个,对于DSP的SPI接收还是不太熟悉,希望大家给点建议和资料啊,在这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