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ATTINY13求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0-07-29):
小弟从事电子技术这方面的工作!因工作需要开始学习AVR公司的ATTINY13  这款单片机!主要用来做PWM调光!希望各位高手来指导指导一下该从什么地方来开始!谢谢!

网友:
最好多选几种不同mcu方案备用

网友:
开始学习不要选这块芯片,因为:

1. 脚太少,用ISP时,只余两只引脚,几乎没有引脚作试验了.只好反复插拨ISP插头,次数多了,一会线断,一会插反烧片子.
2. 用dw,dw的仿真器你只能购买,你极有可能嫌贵.
3. 用ICE200,也可以调试,烧好片子焊上板后发现出错还得烘下重烧.
4. 也没便宜多少,作为学习用,不要只看芯片的几块钱.

建议用MEAGA8,tiny2313开始你的入门之旅吧.

楼主:
我从事的是手电线路开发!这个的体积小!用起来不站地方!下载器!空的管子!烧写座都买好了!就等开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