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c3020+双向可控硅如何控制电机转速呀,过零检测触发stm32的外部中断进而输出方

楼主(2010-07-29):
moc3020+双向可控硅如何控制电机转速呀,过零检测触发stm32的外部中断进而输出pwm,但是电机速度没有发生变化呀。主要是不知道如何通过pwm输出来控制moc3020控制双向可控硅导通与关闭来控制电机电压,以致改变速度。请问PWM输出波形该如何才可以?市电50HZ,半个周期是10ms。
下面是我的图,以及画的示波器的输出波形,

网友A:
楼主啊,你是在玩电机,还是在应用?
看过 《电机学》 或是 《电机拖动》吗?
你这样做,就是想要一个不完整的正弦波,去驱动交流电机,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网友:
可控硅控制电机调速不需要PWM,普通IO口即可。按照速度要求,以过零信号的上升沿为起点定时一个时间,定时时间到之后向MOC3020发送一个触发脉冲即可。一般触发脉冲的宽度设在1ms左右(我一直是这么设置的),定时时间不能超过10ms。
从图上看你的触发时序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应用,不过没有看过有关电机的相关知识,只是在网上看了一些东西。
驱动的电机一致在那里转动,调节占空比也是没有用的的好像,速度好像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电路上看好像是低电平触发moc3020呀,我知道moc3020好像只可以控制半波,只要以后没有出现过零就会一致开着,过零后会关闭,要再次触发。我的触发信号默认的是高电平。但是按照我原来的信号,低电平持续时间是5ms(按照你的建议我改成1ms试试),通过调节低电平的位置来改变触发时机,不知道是否就可以了,当时我用灯泡试过,在一个半波的后半段触发会很闪,但是如果稍微早一点触发电压调节就不是很明显了,就是亮度改变不大,几乎没有改变。

网友C:
应该看过可控硅的特征吧,触发以后,可控硅导通,触发无效后,可控硅依然导通,直到电源断开,或交流过零时才能断开
你可以有两个选择:
1,调相位,普通台灯的做法。不完整正弦波对电机有伤害。
2,调正弦波的数量。直接使用过零触发的光耦。PWM的调节步长以正弦周期20ms为单位。电机是惯性负载,PWM周期可以长一点没关系的

网友:
可控硅——PWM ?
无语ing

网友:
5楼分析得对,忘记还可以用它调数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谢谢你的建议,采用你的建议试验了一下,可以进行调节转速了,最后也可以停止,我测试的是用延时短脉冲打开的光耦,可能对电机有点伤害。
我也测试用延长pwm周期来调节电压,也是可以调节的。非常感谢你啊,学习了不少东西。

楼主:
这是灯泡亮度调节演示
<embed src="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kzOTY3MDY0/v.swf" quality="high" width="480" height="400"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sameDomain"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embed>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可以肯定的是你调的一定不是电机,而是线圈和磁铁。很严重的感性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 是的 是线圈和磁铁。

网友:
你是要调交流电机,还是灯泡! 感性负载 要求元件电压更高 DI/DT
你是按时间线性,调的导通角吧? 楼主可以想一想 用功率线性来做哈
调电机速度的时候,最好是用调正弦波个数。

网友(2014-02-28):
做个标记

网友(2016-04-19):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你是在玩电机,还是在应用?
看过 《电机学》 或是 《电机拖动》吗?
你这样做,就是想要一个不完 ...

你好,我最近想做一个可控硅控制普通风扇的电路,我采用的是moc3061,触发bta12,然后单片机处理方法是:1s内(即50个周期里),选择部分周期导通bta12,这样的话,电机运行会有响动,请问有更好的处理办法吗?谢谢

网友:
你调整SIN 个数 还是不行吗?

网友(2016-07-13):
引用 网友C:
应该看过可控硅的特征吧,触发以后,可控硅导通,触发无效后,可控硅依然导通,直到电源断开,或交流过零时 ...

还是不很明白,具体怎么做》?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7-07-13):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MAC97A6受到干扰 误触发如何解决
5楼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