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CL7106实现自动量程转换功能

楼主(2010-07-30):
最近想用ICL7106来做一个3位半的数字电压表,想实现自动量程转换功能,但不知用这块芯片可以实现自动量程转换么?

网友:
好像不能

网友:
可以实现....ICL7106   可以参考下这篇文章:

http://wenku.baidu.com/view/a13a6179168884868762d621.html

网友:
其实,如果开动想象力,就会发现,这并非不可能。
1、超量程OR
仅最高位显示1,其余位消隐。即BC4=1,其余=0。观察数字显示笔段就可以发现,任何一位数字(0~9)的B和F段不可能都消隐,且C和E段不可能都消隐。这样就可以进行编码:OR=BC4·非B3·非F3,或OR=BC4·非C2·非E2等等。这样超量程信号就表示出来了。
2、欠量程UR
一般认为读数绝对值小于180为欠量程,但是这样编码比较麻烦。那么定义读数小于100吧。也就是说0XX时为欠量程。
观察0~9的笔段,只有0、1、7中间段(G段)消隐。而只有0的D、E、F段是显示的。所以UR=非BC4·非G3·D2。这样欠量程信号就表示出来了。

接着,把这两个信号送入单片机,然后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就可以实现自动量程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加数字电路可以搞定

网友(2010-09-06):
用7129。四位半,带过量程和欠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