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一下51模拟SPI接口函数是否正确

楼主(2010-07-30):
sbit  CAN_CS=P1^4;
sbit  RESET=P1^3;
sbit  CAN_SCI=P1^2;
sbit  CAN_SCO=P1^1;
sbit  CAN_SCK=P1^0;

/****************************************/
void send_byte(uchar data1 )
{
        uint i ;
        for(i=0;i<8;i++)
        {
            CAN_SCK=0;
                data1=(data1&0x80);
                if(data1==0x08)
                {
                   CAN_SCO=1;
                }
                else
                {
                   CAN_SCO=0;
                }
                delay_nms(1);
                CAN_SCK=1;
                data1=(data1<<1);
                delay_nms(1);
        }

}
/*********************************************/
uchar rv_byte(void)
{
        uint i,spi_in_data=0;
        CAN_CS=0;//片选使能
        delay_nms(5);
        for(i=0;i<8;i++)
        {
                   CAN_SCK=0;
                delay_nms(5);
                   if(CAN_SCI==1)
                {
                        spi_in_data|=0x01;
                }
                else
                {
                        spi_in_data=~0x01;
                }
                delay_nms(5);
                CAN_SCK=1;
                spi_in_data=spi_in_data<<1;
        }
    return spi_in_data;
           CAN_CS=1;
}

网友:
/****************************************/
void send_byte(uchar data1 )
{
uint i ;
for(i=0;i<8;i++)
{
    CAN_SCK=0;
data1=(data1&0x80); //data1将被覆盖,除最高位外其它位都是0
if(data1==0x08)
{
   CAN_SCO=1;
}
else
{
   CAN_SCO=0;
}
delay_nms(1);
CAN_SCK=1;
data1=(data1<<1);
delay_nms(1);
}

}
/*********************************************/

网友:
else
{
spi_in_data=~0x01;
}
去掉

楼主:
应该怎么修改呢  特别是data1=(data1&0x80); //data1将被覆盖,除最高位外其它位都是0   这里

楼主:
那应该怎么改动呢?特别是data1=(data1&0x80); //data1将被覆盖,除最高位外其它位都是0
这句,我怎么才能只看第七位是一还是零呢

网友:
data1=(data1&0x80);
if(data1==0x08)
改成
if(data1&0x80)

网友:
void WSpi8Bit(BYTE tdata)
{
        SPI_MOSI = (BOOL)(tdata&0x80);        //1
        SPI_CLK = 1;                //上升沿
        SPI_CLK = 0;                //下降沿

        SPI_MOSI = (BOOL)(tdata&0x40);        //2
        SPI_CLK = 1;                //上升沿
        SPI_CLK = 0;

        SPI_MOSI = (BOOL)(tdata&0x20);        //3
        SPI_CLK = 1;                //上升沿
        SPI_CLK = 0;

        SPI_MOSI = (BOOL)(tdata&0x10);        //4
        SPI_CLK = 1;                //上升沿
        SPI_CLK = 0;

        SPI_MOSI = (BOOL)(tdata&0x08);        //5
        SPI_CLK = 1;                //上升沿
        SPI_CLK = 0;

        SPI_MOSI = (BOOL)(tdata&0x04);        //6
        SPI_CLK = 1;                //上升沿
        SPI_CLK = 0;

        SPI_MOSI = (BOOL)(tdata&0x02);        //7
        SPI_CLK = 1;                //上升沿
        SPI_CLK = 0;

        SPI_MOSI = (BOOL)(tdata&0x01);        //8
        SPI_CLK = 1;                //上升沿
        SPI_CLK = 0;
}

BYTE RSpi8Bit(void) reentrant        //可重入函数
{
        SPI_CLK = 1;
        CY = SPI_MISO;//取数据SO 1
        SPI_CLK = 0;
        #pragma ASM
        RLC A
        #pragma ENDASM

        SPI_CLK = 1;
        CY = SPI_MISO;//取数据SO 2
        SPI_CLK = 0;
        #pragma ASM
        RLC A
        #pragma ENDASM

        SPI_CLK = 1;
        CY = SPI_MISO;//取数据SO 3
        SPI_CLK = 0;
        #pragma ASM
        RLC A
        #pragma ENDASM

        SPI_CLK = 1;
        CY = SPI_MISO;//取数据SO 4
        SPI_CLK = 0;
        #pragma ASM
        RLC A
        #pragma ENDASM

        SPI_CLK = 1;
        CY = SPI_MISO;//取数据SO 5
        SPI_CLK = 0;
        #pragma ASM
        RLC A
        #pragma ENDASM

        SPI_CLK = 1;
        CY = SPI_MISO;//取数据SO 6
        SPI_CLK = 0;
        #pragma ASM
        RLC A
        #pragma ENDASM

        SPI_CLK = 1;
        CY = SPI_MISO;//取数据SO 7
        SPI_CLK = 0;
        #pragma ASM
        RLC A
        #pragma ENDASM

        SPI_CLK = 1;
        CY = SPI_MISO;//取数据SO 8
        SPI_CLK = 0;
        #pragma ASM
        RLC A
        #pragma ENDASM

        return ACC;
}

最精简的,速度最快的51模拟SPI

网友:
(*^__^*) 嘻嘻……似乎和我用的不一样啊

网友:
【7楼】 68000的程序强悍,速度没的说,ROM就多了!

网友:
【9楼】 linghu2 令狐二中
-------------------------------------------
你不会连这么点ROM也要计较吧?

楼主:
谢谢诸位好心人了

网友(2011-03-13):
回复 网友A:

好看。

网友(2014-01-04):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mark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