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参与讨论

楼主(2010-07-30):
示波器正常,能看到到扫描线,但是观察被测信号时,只能看到扫描线而看不到波形,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国内其它示波器造成此现象最常见的原因是:输入方式选择开关不当(两个通道没有独立通道控制,需要手动选择)从通道1输入信号,输入方式选择开关却放置在通道2上;耦合方式开关(AC-GND-DC)置于接地(GND)位置上。但Siglent示波器都采用独立的通道控制,操作方便快捷,不会存在输入方式选择开关不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