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屏驱动SSD2119的应用情况

楼主(2010-07-30):
哪位用过SSD2119作驱动芯片的TFT屏,想问一下,使用MCU接口时,DOTCLK信号还必须外部供给吗?

规格书上这样写着:
Dot-clock signal and oscillator source. A non-stop external clock must be provided to that pin even at front or black porch non-display period.

网友:
MCU接口Dot-clk都接地,另外3个配套信号也接地

楼主(2010-10-04):
回复 网友A:

感谢。

楼主:
再问一下,可以一次写进16位或者18位指令吗?

网友(2011-06-20):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只要你的mcu支持

网友(2013-07-01):
求共享SSD2119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