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掉邻居的音响不是梦,DIY A EMP BOMB(电磁脉冲炸_弹)

楼主(2010-07-30):
EMP (原文件名:electromagnetic_pulse_.jpg)

After a lot of mulling over this dangerous idea introduced by Zeroc, we finally decided to share it with you hoping that you’ll read the whole concept and its implications first before trying your hands on it; believe me, its pretty dangerous.

在你做这个炸_弹之前,请相信我,这东西非常危险.

We’d suggest you to first study everything about Electromagnetic Pulse. EMP is quite effective in destroying electronic devices like computers, televisions, cars – everything with electrical circuitry. You can create your own magnet with the help of steel, some wires and electricity in order to send the desired magnetic pulses, but before you try anything of the sort, you may want to know more on EMP.

在做之前请先了解一下EMP的东西.

What is it and how it works

啥是EMP.

In the 21st century technologically driven world we’re all travelling at the speed of light, but imagine a state when all this progress on electrical circuitry comes to an irreversible standstill, what happens then? Well it isn’t a situation that’s crept in yet, but this is exactly what en EMP bomb is capable of inflicting.

21世纪,什么都是用电的,如果我们把电给整没了那会砸样?

EMP or Electromagnetic Pulse bomb is a weapon designed to detonate high above the Earth’s atmosphere, releasing huge amount of energy some of which is in the form of gamma rays – rays with million volts of energy. These rays collide with the atmosphere hitting the oxygen and hydrogen molecules and knocking off electrons to create high voltage electric current in space. This current move down to the Earth’s surface with an intense power and fractures the electrical circuits sending the heavily wired world into darkness, with no harm to people - they’ll not even feel a thing.

EMP会产生很强的(Earth’s atmosphere)和伽马射线,这些射线会与氢和氧粒子碰撞,产生很高的电压,可以损害电子设备,但不会对人产生影响.

With an EMP attack, everything with microelectronics in it would stop, power grids would collapse, generators would go useless, cars wouldn’t run, electronics will go dead and in seconds after the explosion, the EMP bomb will cripple the military and would send the area of impact into utter darkness – an irreversible standstill that is.

EMP攻击,会让你的宝马X6变成瘸马而无法运转,电力供应会在之后产生短暂的停顿,致使一个地方处于一片黑暗之中.

Possible damage

可能带来的危害

An EMP attack can have varying degree of damage, while a low-level electromagnetic pulse would temporarily jam electric grids, electronics and cars, a more intense attack on the other hand could permanently collapse power grids corrupt important computer data and fry all electric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s. All kinds of targeting systems on the ground and on missiles and bombs, communications systems, navigation systems and the military’s ability to organize itself could all be destroyed – leaving the native with only non-electric weapons to fight the enemy and overcome the Electronic Armageddon.

可能会让你电脑里几十G的毛片消失,也可能杀死医院中通过机器维持生命的病人,也可能把天上飞的飞机干下来(莫非迷失中岛上的人就是用这东西把飞机炸下来的?),手机通信,无线通信,遥控飞机.四轴飞行器,隔壁的音响.....总之一切和电有关的东西都会被干掉.

What’s scaring?
有啥可怕?

Though we’ve learnt that EMP bombs are generally non-lethal and don’t have any direct effect on humans, there are still many indirect ways the electromagnetic pulse could kill us. They could easily kill patients in hospitals who are all dependent on electrically powered machines and life support systems like pace maker etc. EMP attack would neutralize vehicles, aircraft, causing catastrophic accidents, other than bringing modern life to an uncalled halt.

好像对人没啥影响,只是对机器.

How to make an EMP bomb

咋做EMP BOMB呢

If you’ve read the potential dangers and still aren’t scared but are all the more excited to build an EMP bomb yourself, then get an insulated copper wire and wrap it around a switched on conducting container and put Pure iron core in the container. Next, get a huge capacitor, which you can easily rip out of an old TV set at home, and build a timer circuit with a High voltage/current Thyrisistor and switch it on. Now, hook up the capacitor to the input of the thyrisistor and that to the coil component, charge the capacitor and your bomb is ready to go.

如果你看上以上的东西后感到很兴奋,很燥热的话,以前就是制作的步骤:
参照电路图,需要带绝缘外皮的导线和一根铁棒,把线绕在铁棒上,然后还需要三个大电容,在电视机里可以轻易的得到,把这些东西连接起来.OK

检测我们的EMP是否有效

For a trial, place an electronic gadget near the bomb and switch on both, the bomb and the gadget, if the gadget stop working after the timer you set on the bomb, then go out shouting in excitement, because you’ve actually managed making an EMP bomb of your own.17654

以下实验有一定危险,请在实验前做好备份.:-)

把一部电脑和我们的EMP放在一块,打开电脑播放毛片,然后给我们的EMP通电,如果过一会电脑不工作了,毛片消逝了,那说明你的EMP是可以工作的了!之后就可以拿去对付邻居的音响了.(以上翻译纯属搞笑,请不要真的照做,如果要进行实验最好是在相对空旷无人的地方进行,并且保证附近没有飞机飞过.这东西只是听过,谁也没做过.不知道会有多大的威力,所以还是要小心谨慎为妙.以上翻译只是大概的意思,可能不太准确,请见谅.)

看上去电路图很简单,没有仔细研究。不知那位大牛可以DIY出来试试。
不知道这东西能不能掌握脉冲的方向,如果是全向的估计就很危险了。
老外一开始就说了believe me, its pretty dangerous。
不过如果不pretty dangerous,那那里来的乐趣.

网友:
这个,如果管用,会不会先把自己家的电器先全干掉。

网友:
会不会把人也顺便干掉?

网友:
理想的电路,前提是你要有足够大的电容,足够高的耐压。

图示电路频率低,方向性不好,会直接导致能量密度不够损坏电子器件,顶多制造写杂音罢了。

微波可以考虑,如果懂天线的话给你家的微波炉接个波导管也许可行。

楼主:
不过微波好像危险的多,好像可以把人的内脏烤熟....

网友:
LZ如果想干掉音响,很容易

找个V U段的车台,发射就行

功率60W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过一会儿就有人来敲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过一会儿就有人来敲门了。

why?

网友:
电视台发现有干扰-》报警-》移动测干扰车出动-》发现????-》警_察叔叔到达你家门口-》敲门
----------------
是这个流程吧

楼主:
移动测干扰车出动-》EMP启动-》移动干扰车完蛋
---------------
是这个流程吧

呵呵。纯属搞笑的啊。
因为EMP不是一种普通的干扰。如果真的可以实现的话电子设备都OVER了。还怎么探测

网友:
反恐二十四小时  最后一部中。就有这个炸_弹。 所有电脑OVER

网友:
对电路图还是有疑问,这样就能产生脉冲磁暴?

网友:
这样是不行的,偶做过充磁机,结构和这个类似,电容比这个大多了也多多了,直径近20cm的电容有12只,这电容的高度估计有30cm,线圈绕大约10匝的样子,开始充磁到结束大约有近半分钟的样子,可以充到什么程度,一块高导磁率的磁块吸在铁质外壳上是无法用常规方法取下来的,就是说开始就要用502将磁块固定在铁质外壳上,位置固定好,要是有偏差,充好磁就报废了,因为无法调整了,初期安装工人不熟,经常手上夹出血泡来.
  就这么大的磁场,周围那么多电脑也没有哪个说死机的,冲完磁磁块温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