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单片机AD转换时20号端口怎么接?

楼主(2010-07-30):
NEC单片机AD转换时20号端口AVEF怎么接?我直接接+5v了,可是最后产生错误说单片机时钟不响应,为什么?+5v是不是不可以作为它的参考电压

楼主:
请问一下,会不会是因为单片机坏了?我在接20号端口时,是不是将其烫坏,或者反复利用会不会变坏?怎么确定单片机是好还是坏?

网友:
单片机烧了,我们用nec的单片机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换了单片机try

网友:
5v肯定没问题,nec的单片机经常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呀!5v可以作为它的参考电压的吧?可我用的是提供单片机工作的5v电压(USB接口)

网友:
供电是多少V ,基准电压就不能超过供电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供电也是5v,它们接到了同一电源上呀

网友(2010-10-02):
应该没有问题啊,本来就这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