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AVR中,如何在中断里面嵌入一段软件延时,而不影响进入中断和退出中断的延时时

楼主(2010-07-30):
我试着用如下的方法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插入一段软件延时,但都失败了。

方法一:
#pragma optimize=none//对该函数不优化
#pragma inline=forced
static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N 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for(j=0;j<n;j++)
   {
      for(i=0;i<(unsigned int)(XTAL*143-320);i++);
   }
}

然后在编译器中把优化级别设置为最高优化,这个时候编译有一个警告:Warning[Go005]: Too low level of optimization to inline function "delay_nms"
实验测试发现延时不起作用,也就是被优化掉了。

方法二:
直接将函数写进中断服务程序中。并且在编译器中把优化级别设置为最高优化。
实验测试发现延时不起作用。也就是被优化掉了。

方法三:
直接将函数写进中断服务程序中,然后在编译器中把优化级别设置为中级或者低级优化,仿真的时候看它生成的汇编代码,发现进入中断和退出中断时,调用的大量的入栈和出栈指令,大概有30条左右。这样做是不允许的,因为我的中断服务程序频繁的被调用,大量的CPU时间被浪费掉了。

哪位达人可以提供一个好的方法,既能使延时函数可用,又不会在入中断和出中断时有太多的出入栈操作呢??

网友:
楼主在中断中延时,是不是想法有问题??

#ifndef __IAR_DELAY_H__
#define __IAR_DELAY_H__

#include <intrinsics.h>

#define _delay_loop_1(A) __delay_cycles(3*(A))
#define _delay_loop_2(A) __delay_cycles(4*(A))

#define _delay_us(A)\
  __delay_cycles( (uint32) ( (double)(F_CPU) *((A)/1000000.0) + 0.5))

#define _delay_ms(A)\
  __delay_cycles( (uint32) ( (double)(F_CPU)*((A)/1000.0) + 0.5))

#define _delay_s(A)\
  __delay_cycles( (uint32) ( (double)(F_CPU)*((A)/1.0) + 0.5))

#endif

#define F_CPU 8000000UL   //定义为你自己的时钟频率
_delay_us(100); //延时100u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在中断中延时,是不是想法有问题??
#ifndef __iar_delay_h__
#define __iar_delay_h__
#include <intrinsics.h>
#define _delay_loop_1(a) __delay_cycles(3*(a))
#define _delay_loop_2(a) __delay_cycles(4*(a))
#define _delay_us(a)\
  __delay_cycles( (uint32) ( (double)(f_cpu) *((a)/1000000.0) + 0.5))
#define _delay_ms(a)\
  __delay_cycles( (uint32) ( (double)(f_cpu)*((a)/1000.0) + 0.5))
#define _delay_s(a......

上面的函数怎么用不了???

用了以后编译后有N多个错误,特别是我用到了这样的定义:
__no_init __regvar volatile U8 pulse_number     @13;
__no_init __regvar volatile U8 tccr1_back       @10;
__no_init __regvar volatile U8 tccr0b_disable   @9;
__no_init __regvar volatile U8 pulse_number_1   @8;
__no_init __regvar volatile U8 tccr0b_back      @4;

编译后这些定义全部被无视了,其中有些报错信息是这样的:

Error[Pe020]: identifier "pulse_number" is undefined
Error[Pe020]: identifier "pulse_number_1" is undefined
Error[Pe020]: identifier "tccr0b_back" is undefined
Error[Pe020]: identifier "tccr1_back" is undefined
Error[Pe020]: identifier "tccr0b_disable" is undefined

这是为什么???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可以用其他方法实现,在中断里做延时,好像不妥哟。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可以用其他方法实现,在中断里做延时,好像不妥哟。

因为主函数里面是一个空循环,我的所有操作都是在中断中完成的。。。明白了吗?

不过如果你能实现我的要求,也请提供一个好的思路,谢谢··

网友:
LZ可以用定时器中断啊,配合状态机,可以处理好例如红外、无线遥控的编解码等应用。

网友:
那你的中断也太累了.........

楼主(2010-09-21):
回复 网友A:
楼主在中断中延时,是不是想法有问题??
#ifndef __iar_delay_h__
#define __iar_delay_h__
#include <intrinsics.h>
#define _delay_loop_1(a) __delay_cycles(3*(a))
#define _delay_loop_2(a) __delay_cycles(4*(a))
#define _delay_us(a)\
  __delay_cycles( (uint32) ( (double)(f_cpu) *((a)/1000000.0) + 0.5))
#define _delay_ms(a)\
  __delay_cycles( (uint32) ( (double)(f_cpu)*((a)/1000.0) + 0.5))
#define _delay_s(a......

版主,我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上面的延时函数里面的参数不可以是变量!!只可以是常量!!!

比如,我这样使用:
unsigned char a[3]={1,2,3};

_delay_us(a[1]);

编译后报错,信息如下:

Fatal Error[Ta030]: Argument to _delay_us must be a constant expression.

楼主:
上官版主似乎没空。。。。

网友(2012-09-11):
volatile关键字貌似可以避免优化,
我的日志里面有点小资料
http://www.iieei.com/post/2012-06-17/40027788355

网友:
记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