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 16 v9.70 pro发现BUG,郁闷

楼主(2010-07-30):
有个习惯,新的C环境我都会测一下对于数据运算的支持,最怕的是类型隐式转换,这次第一个测试就出了问题,
PIC16F887, PICC16 v9.70(用的是坛里的破解)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b;
        a=258;
        a -=256;
        b=a>>1;
        while(b);
}

仿真结果如下:

a -= 256, 结果应当是2,但窗口中出现了0xff02!
有几点都不妥当:
1. clrf 0x3. 这条指令应该不妥吧? 据说操作status得不到预期结果
2.a-=256汇编出来的结果 btfss 0x3,0 这是有什么根据呢? 就是前面clrf 0x3结果正确, 但我只减256,没要求减C啊?

另外, a-=257是不会有错的,因为它编译出来如下:
;a -= 257;
  07EF    3001     MOVLW 0x1
  07F0    02F2     SUBWF 0x72, F
  07F1    1C03     BTFSS 0x3, 0
  07F2    03F3     DECF 0x73, F
  07F3    02F3     SUBWF 0x73, F

好像这个问题是编译器太聪明了,但是也没优化成直接赋值

网友:
lz 是什么设置断点的?
PIC只有一个硬件断点.软件断点是什么设置?

楼主:
双击就有断点了啊
大家可以看看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双击就有断点了啊
大家可以看看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可能是软件仿真的时候可以设置多达999个断点吧.明天试一下.

网友:
无意义的代码测试,全部优化都算正常,要想这样试编译器就关闭优化,加上volatile!

网友:
我也感觉9.70PRO破解不如9.60PL3的好

网友:
picc 我只对8.05放心。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一个都不放心莫名其妙的优化,只有用安装时不用破解的(Lite Mode)的才算能用

网友:
以前用PICC8.05 一般测试选芯片PIC16C56 建一个500字节常量数组, 再写点代码, 十有八九会出错

网友:
因为对C编译器的不放心,所以我现在基本上用汇编写。

网友:
“clrf 0x3. 这条指令应该不妥吧? 据说操作status得不到预期结果”
什么叫得不到预期的效果??我一直习惯就用CLRF STATUS来指向BANK0,没有什么不妥的啊~~而且datasheet上也是推荐这样写。

对于你说的“据说操作status得不到预期结果”,我看了一下datasheet,里面确实提到了“如果一条影响Z、DC或C位的指令以STAUS作为目标寄存器,则不能写这三个状态位……将STATUS作为目标寄存器的指令可能无法得到预期的效果”,请注意,不是操作STATUS得不到预期结果,而是其作为目标寄存器并且希望改变DC/C/Z这三个位的时候,这三个位不会变。
而且后面有个例子也说明了“CLRF STATUS会清零高3位,并将Z位置1。这样STATUS的值将为000uu1uu(其中u=不变)”。所以,一般在程序的最开始加上一句CLRF STATUS是为了确保当前使用内存指向BANK0。

网友:
"但我只减256,没要求减C啊?"
————你声明的a是无符号整型变量,就是两个字节的,在涉及两个字节操作的时候,都为了使两个字节不发生错误,当然需要用到借位标志位了。

并且不建议使用破解版的,我用MPLAB 8.50自带的for PIC10/12/16 MCUs (Lite Mode)V9.70,就没有你的问题。但BTFSS 0x3, 0这个是必须有的,因为你是两个字节的操作。而你用的单片机是8位的。

网友:
MPLAB IDE v8.53  最新版的是什么编译器;
是不是也是9.70

网友: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b;
a=258;
a=a-256;
b=a>>1;
while(b);
}
改为这样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预期的效果是认为 clrf 0x3 它应该清掉C(现在看来它的目的不是这样,可能只是切换BANK而已), 因为后面没做可以改变C标记的操作就直接进行 BTFSS 0X3,0 了这条指令,那你认为它是判断谁的借位呢?
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for PIC10/12/16 MCUs (PRO Mode)V9.70(和谐版)不妥(感觉有点太聪明了), 其实45天版得出的也是这个结果,如果不优化太高等级就不会出错

网友(2010-09-14):
我一直用picc9.50p12 和 IAR的EWPICv2.31, 几年下来一直都挺好,没有发现问题,这之前的PICC版本发现过一些问题包括picc8.05

网友:
不是吧,如果真是这样,这BUG真是太过分了。

网友:
用汇编的飘过,当初学PIC没用C真是明知之举。

网友:
V9.70和_谐或45天试用的编译出来就不能用,但重装选择Lite就编译出来能用的但程序很大
现在看了这个帖子下载了V9.71a发现选择Lite编译出来都不能用了,还好试了下45天试用版倒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