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梦半醒间的一个想法:为何磁悬浮的都是磁铁?

楼主(2010-07-31):
下推普通铁块看来不太现实,上吸式认为倒是有可能实现的方式。
高手有没有兴趣试试?

记得看WALL E这电影有个镜头是码头上的电磁吊车,若是能够做磁悬浮方式的,就可以减小电磁力,就是说可以减小电流、减小功耗。节约能源。

半夜爬起来发一贴睡觉,困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推普通铁块看来不太现实,上吸式认为倒是有可能实现的方式。
高手有没有兴趣试试?
记得看wall e这电影有个镜头是码头上的电磁吊车,若是能够做磁悬浮方式的,就可以减小电磁力,就是说可以减小电流、减小功耗。节约能源。
半夜爬起来发一贴睡觉,困死了。

1,悬浮线圈,用什么通电。这个还不如用绳子拉着。
2,磁悬浮方式,除非超导(这个耗电非常厉害的),其他的节约不了什么能源。

楼主:
没明白我的意思
1、不是悬浮线圈 是悬浮铁磁物质 (其实悬浮线圈也可以用电池供电)
2、电磁铁吊东西的(WALL E里看到的,现实社会比如吸吊不同重量的汽车)电磁力大小不能自动调节。可吸轻的铁块要比吸重的铁块需要的吸力小,如果可以做成磁悬浮方式的,实际就是可以自动判断需要多大电磁力,于是自动调节线圈电流,已达到节能的目的。做成悬浮方式的也可以避免被吊物表面损伤。

截了张图

网友:
做成悬浮式的,可能更耗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功率管运行在放大区,功率要足够大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