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RTT的中断响应如何?如果快的话就用它了!!!

楼主(2010-07-31):
会不会像UCOS那样进入内核里面就把中断关掉了??
那样的话中断响应就很慢了
我们需要中断超快的RTOS

网友:
0.3.x版本确实是这样的,有些地方是依赖关闭中断的方式来保证数据访问的互斥性。

在 0.4.x 版本中目前正在引入全新的work queue概念,使得关闭中断的地方尽量没有。

网友:
其他方面,给个技术指标:(RT-Thread @ 72MHz STM32)

线程上下文切换时间:
* 挂起操作引起线程上下文切换:4.25 μs
* 信号量引起线程上下文切换:7.25 μs
* 邮箱引起线程上下文切换:8.63 μs

楼主:
感谢楼主。
想问下0.4.x版本的源码在哪里可以下载到?稳定吗 ?

网友:
0.4.x只能在google svn中下载到,目前还未发布公开的版本。预计会按照0.4.0 alpha、0.4.0 beta、0.4.0 RC、0.4.0正式版的顺序进行发布^-^

网友:
转贴

这里的时间数据是在LPC21xx上执行的结果,系统时钟为60MHz,单位是µs,代码在处理器的内部Flash中执行。
    RL-ARM的时序规格

函数                                                 时间性能
初始化系统(os_sys_init), 启动进程                       36.3
创建定义的进程,没有进程切换                            12.9
创建定义的进程,切换进程                                14.6
撤消进程(通过os_tsk_delete)                             5.9
进程切换(通过os_tsk_delete_self)                        8.8
进程切换(通过os_tsk_pass)                               4.6
进程切换(upon set event)                                7.3
进程切换(upon sent semaphore)                           5.5
进程切换(upon sent message)                             6.1
设置时间(没有进程切换)                                  2.5
发送信号量 (没有进程切换)                               1.9
发送消息(没有进程切换)                                  2.8
获得进程标识符 (os_tsk_self)                            1.0
IRQ中断服务子程序的中断响应时间                         0.4
IRQ中断服务子程序的最大等待时间(lockout)                2.2
IRQ中断服务子程序的最大中断延迟 (response + lockout)    2.6

楼主:
那0.3版的还是频繁的关中断,在我的系统中是绝对不允许的。
所以我还是打算准备0.4版本的

网友(2010-12-22):
不喜欢频繁关中

网友:
我试过在UCOS中,进入内核不关快速中断,用快速中断很快的,足以满足

网友:
The RTX Kernel library for Cortex™-M does not disable interrupts. Interrupt response time for ISRs is the same as without the RTX kernel.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会不会像ucos那样进入内核里面就把中断关掉了??
那样的话中断响应就很慢了
我们需要中断超快的rtos

何不试下djyos,跟RTT一样,都是国人的骄傲。
作者有篇文章介绍说系统运行时实时中断永不关闭,而且可以把任意一个或多个中断设为实时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代码。发现RTX 的membox的地方还是开关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