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玩累了,大家推荐款ARM9以上的开发板。

楼主(2010-07-31):
从51到AVR,再到ST8,LM3S,感觉现在基本都停留在这个档次了,没办法,不能让自己太闲,请大家帮忙推荐个ARM9或ARM11的 能跑linux 或者wince 的 板子,价格不超过2K就好。

网友:
2k之内买板子,应该是随你挑了

楼主:
LS,帮忙推荐个资料和设计各方面性价比高的板子。

网友:
搞个sbc3530吧,这个东西比较多。A8的核还有个DSP。可玩的比较多。我也弄了个,真正学习呢。

楼主:
TI Omap35x  貌似不错。

网友:
玩ARM9会更累。资料都很丰富。就怕你看不过来。简单的有500够了。

楼主:
不是玩累了,玩腻了,累到没什么关系,一分付出一分收获。

楼主:
OMAP3530 强大的一颗片子,不知道哪里买好点。

网友:
要便宜买OK6410 ARM11 860元,要折腾买OMAP3530的比如Devkit80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便宜买ok6410 arm11 860元,要折腾买omap3530的比如devkit8000

聽說Omap3530的USB有點問題.....

网友:
正在折腾,买OMAP3530定Real6410好???????

网友:
开发板其实能玩精通自己需要的功能就不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搞个sbc3530吧,这个东西比较多。a8的核还有个dsp。可玩的比较多。我也弄了个,真正学习呢。

師兄的3530可順利運行Android2.2嗎???

楼主:
产品简介:
   SBC3530是一款基于TI Omap35x 处理器的低功耗、高性能单板机,在设计上兼容EPIC标准,幵使用可扩展的结构。SBC3530帮劣用户充分利用Omap35x处理器的优点,包拪超标量的ARM Cortex-A8 RISC core、C64x+ DSP 、PowerVR SGX 2D/3D图形加速引擎。
   目前基亍SBC3530实现的产品有移劢互联网设备MID、全球定位系统(GPS)、2D/3D游戏机、2D/3D游戏机平台、医疗仦器、图像采集设备、人机界面等。SBC3530支持分辨率可达1920*1080;支持多种标准的30fps的D1(720*480)规频编解码、720P的高清规频播放;支持Linux、Android、Wince等多种嵌入式操作系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个肯定是移植好 Android的。

网友:
国外的beagleboard 149美元,ARM官方认可的opensource的A8开发板,拥有大量的开源项目和代码......
这个应该比国内这些板子的水平高几个等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国内不好买,运费也得几十美刀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板子也是刚拿到,还没玩到移植android这步,有时间多交流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国内不好买,运费也得几十美刀

运费30刀也差不多了,只要不被海关抽税 那么180刀也搞定了,这样的话,比起国内的那些板也还是有优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国外的beagleboard 149美元,arm官方认可的opensource的a8开发板,拥有大量的开源项目和代码......
这个应该比国内这些板子的水平高几个等级了......

香港能买到不?能买到的话,叫我朋友带。。。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国外的beagleboard 149美元,arm官方认可的opensource的a8开发板,拥有大量的开源项目和代码......
这个应该比国内这些板子的水平高几个等级了......
香港能买到不?能买到的话,叫我朋友带。。。

直接让digikey发到香港地址就好了,貌似digikey香港是满100美元免运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国外的beagleboard 149美元,arm官方认可的opensource的a8开发板,拥有大量的开源项目和代码......
这个应该比国内这些板子的水平高几个等级了......
香港能买到不?能买到的话,叫我朋友带。。。

我是澳門的,可以買beagleboard再带往珠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我的板子也是刚拿到,还没玩到移植android这步,有时间多交流交流

可幫忙試一試嗎??? ANdroid2.2

网友:
OMAP3530 processor highlights:

    * Over 1,200 Dhrystone MIPS using the superscalar ARM Cortex-A8 with highly accurate branch prediction and 256KB L2 cache running at up to 600MHz
    * OpenGL© ES 2.0 capable 2D/3D graphics accelerator capable of rendering 10 million polygons per second
    * HD video capable TMS320C64x+ DSP for versatile signal processing at up to 430MHz
    * USB power via complete chip-set with minimal additional power-consuming logic

Expansion capability and power options to satisfy your imagination:

    * DVI-D for connecting digital computer monitors
    * Compatibility with a huge collection of USB peripherals including hubs, keyboards, mice, WiFi, Bluetooth, web cameras, and much more
    * MMC+/SD/SDIO interface for memory or wireless connectivity
    * S-Video out for connecting your NTSC or PAL television or wearable visor
    * Stereo audio in and out for a microphone and headphones or speakers
    * Power via typical USB chargers for cell phones from your laptop, from an automobile adapter, from batteries, or even from a solar backpack

这个板子好强呀。

找到了这个  评估价格 899 DevKit8000
·OMAP3530应用处理器(Pin to Pin兼容OMAP3503,OMAP3515,OMAP3525处理器)
   -600-MHzARMCortex-A8 Core
   -412-MHz TMS320C64x+DSPCore
   -集成存储器用于ARMCPU (16kB I-Cache, 16kB D-Cache, 256kB L2) 和片上存储 (64kB SRAM, 112kB ROM)
·128MByte DDR SDRAM(芯片:MT29C1G24MADLAJA-6IT),32bit
·128MByte NAND Flash(芯片:MT29C1G24MADLAJA-6IT)
·一个S-VIDEO接口
·1个HDMI接口(芯片:TFP410),可输出分辨率1280x720,码率30fps的DVI-D高清信号
·24bit真彩色LCD接口(含4线触摸屏接口,分辨率可支持2048x2048)
·一个音频输入接口
·一个双声道音频输出接口
·一个10/100M以太网(芯片:DM9000,RJ45接口)
·1个高速USB2.0 OTG接口(芯片:TPS65930),速度达480Mbps
·2个串口(1个3线RS232电平串口,1个5线TTL电平串口)
·1个SD/MMC接口(支持3.3V及1.8V逻辑电压)
·1个6x6键盘接口
·1个14针标准JTAG接口
·1个CAMERA接口(可外接CCD和CMOS的摄像头)
·4个按键(1个启动引导按键,1个复位按键及2个用户按键)
·扩展接口(包含McSPI, McBSP, I2C, HDQ及SD/MMC接口)
·主板尺寸 : 110 mm x 95 mm
·输入电压 : +5V
·工作温度 : -40 to 85℃(芯片支持)
·操作湿度 : 20% ~ 90%